485通信距离问题求教

楼主(2014-05-2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线材质量合适,同时再适当降低波特率有可能。但可靠的设计不应该这么做,而是应严格按规范处理。
消除干扰有电路方面的措施,比如提高共模抑制力、隔离以及噪声旁路等等,同时也可采取诸如屏蔽等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材质量合适,同时再适当降低波特率有可能。但可靠的设计不应该这么做,而是应严格按规范处理。
消除 ...

额,谢谢,那能推荐一种这方面比较好的485芯片吗

网友B:
用屏蔽双绞线或者同轴电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谢谢,那能推荐一种这方面比较好的485芯片吗

485接口芯片与通讯距离无关,但线路越长越容易感应更强的电磁干扰,所以应该选择尽量皮实的型号。Maxim和TI的产品较好,注意型号尾缀,选高抗ESD的型号。

网友C(2014-07-09):
为了通信可靠,还是用中继器吧!1000米以上还是容易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