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的共模电感发热严重

楼主(2014-05-29):
最近手头做了一款800W的ACDC电源,输入端EMI滤波器的共模电感用了一个高磁导率的磁环绕制,感量2mH左右,发现满载的时候发热很严重,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指教

楼主:
顺便同问一下:在DC输出端也想加一个共模电感,请问这里的共模电感和上面提到的AC进线端的共模电感是否也可以用类似的高磁导率磁环绕制?还是有所不同?

网友A:
电阻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同问一下:在DC输出端也想加一个共模电感,请问这里的共模电感和上面提到的AC进线端的共模电感是否也可 ...

次级的共模电感磁导率要比初级的小一些,不能用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同问一下:在DC输出端也想加一个共模电感,请问这里的共模电感和上面提到的AC进线端的共模电感是否也可 ...

我也顺带问下, DC 输出加共模意义何在?是怕输出端引入共模干扰么?

网友D:
无非就是铜损和铁损大了,导线换粗,磁性材料加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次级的共模电感磁导率要比初级的小一些,不能用一样的。

确定?

楼主:
看到很多电源在输出端也加共模电感,不过感量相对于输入端的而言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非就是铜损和铁损大了,导线换粗,磁性材料加大。。。

铜损肯定不大,因为导线够粗

网友E:
有损耗当然会发热;
损耗大,尺寸小,热量散发不掉当然发热厉害
工作电流选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定?

我的理解就是初级部分的共模电感通常感量会比次级部分大很多,如果用同样的磁芯,初级的共模电感需要绕线的圈数会很大,就像版主您上面说的,铜损就会变大。所以初级的共模电感通常会选择大磁导率的磁芯,减少绕线的圈数,减少铜损。

输入共模匝数本来就比输出共模匝数多的多。。。

网友F:
输出共模用低磁导率的,因为感量小电流大。前面发热排除线径问题就是磁环小了,还有磁材不对。800W不算小,如果不是特别懂开关电源可以参考仙童    飞兆相关设计参考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