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这个片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05-29):
本来兄弟是用的5V->3.3, 5V->1.8 的两个片子,但发现这个板子只用了一个片子,而且根据图片看,貌似有2路转换输出,所以希望眼熟的兄弟指点指点是什么型号,如果有一些经典电路做参考就感激不尽了。

芯片印刷字:
G
33A11

网友A:
显然是个双路的 DC/DC, 具体型号就不清楚了, 不过可以推荐你一个我在用的  MP2122, 2A 输出

楼主:
我是用在一个便携的路由器上,因为这个电路和我用的比较相像,所以能有兄弟认出这个型号最好了.

网友B:
我觉得TI和凌厉特官网应该有大把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