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方波输入时输出信号上升沿有震荡如何处理?

楼主(2014-05-29):
一个反相比例运算电路,芯片为opa2353,输入方波为1mhz。

楼主:
电路图和波形图

网友A:
楼主:到底是1mHz或是1MHz?这两个可是相差10^12倍。

网友B:
R5并个10P试试

网友C:
1MHz,那就用10K电阻,然后再并接一个10pF电容测试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MHz,那就用10K电阻,然后再并接一个10pF电容测试看是否有改善

请教楼上10K和10pF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上10K和10pF是怎么确定的啊

就是低通截止频率:1/(2*π*R*C)

网友E:
估计是阻抗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