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LM2596扩流、扩压电路

楼主(2014-05-29):
(无正文)

网友A:
正好可以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可以用到

有空可以实践下

网友C(2014-06-30):
非常不错的电路

网友D(2014-08-04):
那个mos管是啥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mos管是啥型号啊?

根据你需要的耐压和输出电流自己选了。比如IRF630就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你需要的耐压和输出电流自己选了。比如IRF630就不错。

了解。谢谢解答。:)

网友E:
很好,收藏备用

网友F:
LZ需要解决一下 N型的Q1,在扩压情况下栅极电压的问题。这个电路估计需要重新设计......

网友G(2014-10-24):
请问扩流电路如何做呢? RA  RB R1三个电阻作用.

网友H:
p沟道的管子不好找啊,还贼贵,建议楼主换成npn的晶体管

网友I:
先顶一个再说

网友(2016-03-28):
栅极耐压一般不高,确定这样不会击穿?

网友J(2016-06-28):
多谢分享,q1有何作用

网友K:
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用2596驱动一个mos然后做一个类似flyback的隔离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用2596驱动一个mos然后做一个类似flyback的隔离电源呢? ...

原则上讲也许可以,但有什么理由需要这样做呢?Flyback芯片多的是,性价比很高、应用也很方便。LM2596用做Flyback芯片的设想与其扩流、扩压的实际需求不可比。后者才有真实价值,前者设想就是设想。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则上讲也许可以,但有什么理由需要这样做呢?Flyback芯片多的是,性价比很高、应用也很方便。LM2596用 ...

确实是这样,只是作为一个研究而已,一通则百通嘛,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期电子报上面刊登了一个用LM317制作甲类功放的**,其实也是很好玩的。

网友L:
想问一下画板有什么要求没,那条线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M(2016-08-16):
楼主这个R3的 取值应该取多大呢?R3有什么作用呢? 正在弄这个电路

楼主:
R3取1K~10K。
R3的作用: LM2596的负载电阻; MOS管门极电荷泄放。

网友N:
根本不能用的电路

网友M:
引用 楼主:
R3取1K~10K。
R3的作用: LM2596的负载电阻; MOS管门极电荷泄放。

我试了这个电路 MOS管不到10s发热严重

网友M:
引用 楼主:
R3取1K~10K。
R3的作用: LM2596的负载电阻; MOS管门极电荷泄放。

用的 IRFP260 200V 46A  55m欧 手头正好有这个

网友O(2016-09-22):
输出最大电流能达到多大??

网友P:
扩流基本可以理解,扩压如何做到的?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扩流基本可以理解,扩压如何做到的?请大神指点

MOS管D、S之间的耐压可以很高,因此,电源输入电压当然也可以很高,比LM2596输入耐压高。这个电路2596的输入电压被Ra、Rb分压后降低到2596的耐压以下。Rb用稳压替换更好。

网友Q:
Q1和D11的作用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MOS管D、S之间的耐压可以很高,因此,电源输入电压当然也可以很高,比LM2596输入耐压高。这个电路2596的 ...

谢谢,讲的很清楚!

网友R:
mark一下很好

网友S(2017-06-22):
电路有缺陷,如果芯片分压供电30V,MOS管G极最高电压就是30V,如果我输入是50V,需要降压到35V,这个电路就呵呵哒了~~~

网友T(2019-10-07):
引用 网友S:
电路有缺陷,如果芯片分压供电30V,MOS管G极最高电压就是30V,如果我输入是50V,需要降压到35V,这个电路就 ...

可以解决的

网友U(2023-12-23):
不小心路过这个老帖子……
之所以用LM2596是因为它是个DC-DC,效率高;这么扩流就又变成线性稳压了,那LM2596纯属打酱油了,弄个稳压管也行的。

网友V(2024-11-04):
引用 网友U:
不小心路过这个老帖子……
之所以用LM2596是因为它是个DC-DC,效率高;这么扩流就又变成线性稳压了,那LM25 ...

我正纳闷呢,这样扩流根本扩不了MOS都打不。

网友W(2025-07-21):
漏极承压,源极助流。
这样做,电源抑制比高,输出阻抗小,但线电电路无法LDO。

网友X:
引用 网友U:
不小心路过这个老帖子……
之所以用LM2596是因为它是个DC-DC,效率高;这么扩流就又变成线性稳压了,那LM25 ...

不对啊,跟帮流管连接的,是开关电源用的平波网络,
那就意味着,帮流管执行的职务是开关,合符LM2596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