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xilinx的MIG

楼主(2014-05-29):
请教大家怎么使用MIG,我生产IP后,仿真,以及通过更改一些参数,在我的板子上都可以通过,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例化和使用它。麻烦大家给指点,或是有个简单的操作DEMO,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好看看ip中的example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看看ip中的example design

有看过了,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写参数,在我板子上能通过,就是还不知道怎么移植到我的实际应用中!

网友B:
研究example design 和 user design的接口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example design 和 user design的接口就可以了吧!

嗯,有去研究,可能水平还有限,还是不太明白!烦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还是要多看看ug,这个是最重要的,配合仿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