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SPWM驱动无数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spwm驱动无刷电机,看六路功率管波形 会有三个上桥或者三个下桥同时开通情况,那会不会在转动的时候出现刹车现象,影响效率

我用mini54lan 试验了,转动时会有一顿一顿的现象,转速上不来。不知哪位大神可以解惑

网友A:
三个上桥或者三个下桥同时开通时电流都是零如何刹车?三个桥臂之间需要保证正弦波相位互差120°

网友B:
SPWM, 从宏观看是三个桥臂之间需要相位互差120°正弦波, 但这个正弦波是通过 PWM 实现的. 由于PWM 波总存在开和关两种状态. 所以微观上看六路功率管波形 三个上桥或者三个下桥同时开通情况必然存在, 不用担心.

网友C:
三个上桥或者三个下桥同时开通时电流都是零如何刹车?三个桥臂之间需要保证正弦波相位互差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WM, 从宏观看是三个桥臂之间需要相位互差120°正弦波, 但这个正弦波是通过 PWM 实现的. 由于PWM 波总存在 ...

请版主指教,就是我现在把我弦波的幅值调大,但是电机的转速还是上不去,出现的情况是 幅值越大抖动越厉害,速度没有明显变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当然电流也有增大

网友B:
关于SPWM驱动无刷电机, 幅值调大,但是电机的转速还是上不去
这是正常的. 因为这是同步运行方式, 电机的转速只跟你的 SPWM 的频率有关. 试试稍微加点机械负载, 不过要当心, 负载加太大, 可能回失步. 动作异常且不说, 损害功率电路也是有可能的. 要非常小心.

不过做这个测试, 对项目没有啥用, 还是进行你的项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SPWM驱动无刷电机, 幅值调大,但是电机的转速还是上不去
这是正常的. 因为这是同步运行方式, 电机的转 ...

不是说电机调速 就是调整幅值么?如果幅值调大电流增大,速度上不去,那效率不是很低么

还有就是SPWM的频率不是根据霍尔跳变时间,自动调整的么,应该不能直接跳SPWM频率吧?

网友(2014-08-22):
一卡一卡的,那肯定是驱动不连续。

网友D:
电机的转速只跟你的 SPWM 的频率有关. 试试稍微加点机械负载, 不过要当心, 负载加太大, 可能回失步. 动作异常且不说, 损害功率电路也是有可能的. 要非常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