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请看图

TP40与TP43为信号输入,我想问下TP39此处的输出电压怎么计算?
我自己的理解是:此电路为差分输入比例运算。所以Uo=50/5 *(U+ +AVDD/2 -  U-)
知道是否正确,请各位老师指导下

网友A:
差分转单端,注意戴维南等效~~~~

要验证你的式子,令差分输入为零看其输出对否?

网友B:
AVDD/2是不会被放大的
输出应该是VO = 50 / 5 * (U+ - U-)  +AVDD / 2;

这个接近。正确是:Utp39 = (Utp40 - Utp43) * (50 / 10) + AVDD /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DD/2是不会被放大的
输出应该是VO = 50 / 5 * (U+ - U-)  +AVDD / 2;

请问下你是怎么思考的呢?

网友C:
我很好奇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形很清晰工整,像是大牌软件,但我从来没见过。
楼主的电路有几处问题
1. C14应该并联在R6A上,否则PSRR会比较差
2. C24的意图应该是滤除高频噪声。但直连运放输出端,容易造成运放不稳定。建议在C24和R6D之间串联一个50ohm电阻,构成RC滤波。并根据带宽要求,适当调整C24的值。
3. 好像没有0804的电阻。有08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形很清晰工整,像是大牌软件,但我从来没见过。
楼主的电路有几处问题
1. ...

谢谢你的回复,此图不是我画的,但是是世界500强某公司画的图,我只是分析其中的一些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此图不是我画的,但是是世界500强某公司画的图,我只是分析其中的一些问题 ...

我怀疑世界500强的某公司的水平,哈哈

网友D:
VDD/2是不会被放大的
输出应该是VO = 50 / 5 * (U+ - U-)  +AVDD /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VDD/2是不会被放大的
输出应该是VO = 50 / 5 * (U+ - U-)  +AVDD / 2;

谢谢,根据公式运算得到,你们的式子是对的,但是总有0.1V的误差,这个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世界500强的某公司的水平,哈哈

此公司的电路设计的很巧妙,很会利用元件特性,但是为了省电路板空间,还是有些妥协

网友E:
注意3点电压的计算。可以用基尔霍夫节点电流或者戴维南等效计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公司的电路设计的很巧妙,很会利用元件特性,但是为了省电路板空间,还是有些妥协 ...

我在5楼提到的前两个问题,我不认为是妥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推荐你看“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
这份视频教程讲解了电子世界从入门到精通的核心内容。主讲人以自 ...

先放一个视频上来免费看看?
你说的越好,我们越不敢买,***就是前车之鉴。

网友H:
电子工程师还能速成?

网友I:
就是加减运放的计算吧,T39=-50/10*T43+(1+50/10)*T40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此公司的电路设计的很巧妙,很会利用元件特性,但是为了省电路板空间,还是有些妥协 ...

有何巧妙?不觉的哦,很普通不过的放大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加减运放的计算吧,T39=-50/10*T43+(1+50/10)*T40

按照你这样计算,当TP40、TP43都为0时,P39=0.这个明显不对的,AVDD/2是不会被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工程师还能速成?

哪能啊,都是积累起来的

网友K:
5*(V+ - V-)+VdD/2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V+ - V-)+VdD/2

应该是5*(V+ - V-)+Vd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