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扼流线圈,差模电感,功率电感 俺搞混了!!!

楼主(2014-05-29):
扼流线圈 、 差模电感、功率电感主要在哪些参数上有差别?针对哪些应用场景?

扼流线圈 与 差模电感 是不是算同一样东西?有不同的应该场景吗?

我看扼流线圈一般都有磁芯,电感量和电流都比较大,能否把扼流线圈 当用作开关电源的 功率电感用?

网友A:
只要参数符合要求,扼流线圈=差模电感=功率电感

网友B:
都一样的,不同角度看不同的叫法。。。
扼流圈从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来叫的,
差模电感也是从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来叫的,
功率电感从电感本身的处理能量的能力来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