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指导】L298N和51单片机配合用,PWM输出正常,L298N却没反

楼主(2014-05-29):
大神们,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许久不能解决,望给点意见。
我用内部集成PWM的51单片机,配合L298N使用,可是遇到问题。刚下载程序进去,单片机有PWM输出,电机也正常转动。可是,系统断电放以一段时间(比如一晚),再上电电机就不转了,有时候下载几次程序进去也不转,有时候下载进去又好了。下载时连着串口线,会不会是地的电压不干净导致RAM初始化不正常?我从上位机和指示灯还有看到程序里的定时中断是正常跑的,用万用表测PWM输出电压也正常。
刚开始我以为是软件有bug,查了好久,用上位机看各种参数,全局变量,都没问题。最小系统也查了好几遍没发现问题,我怀疑跟L298N有关系,但是查看datasheet也没发现异端。这会不会跟L298N的使用频率有关?我现在使用的PWM频率为6K。以前用过100HZ,效果也是一样有问题。
万能的二姨,请来一枚大神指导下我吧。

楼主:
没人说说吗

网友A:
换一个L298N呢?L298N品质好像不咋滴,曾经用,也是出问题。

网友B:
要么是L298N接错了要么是没加二极管烧掉了

网友C:
L298N正常情况下,没有问题,本人使用L298十多年上万片。先检查总体方案是否合理,具体接线是否正确,硬件无误后再查软件。

网友C:
PWM与L298N有什么联系?
使用PWM进行斩波?电流如何监控?
原理上必须正确。

网友D:
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波形看看吧。

网友E:
是否存在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