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M6437的XDM接口函数算法中修改后编译后没有任何改变

楼主(2014-05-29):
用DM6437做视屏采集处理,在XDM接口函数中使用了中值滤波算法,修改算法内容,重新编译后下载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附上中值滤波算法代码:
static void PictureMedianFilter(void *pInbuf,void *pOutbuf,int width,int heigh)
{
    unsigned short * pIn = (unsigned short*)pInbuf;
    unsigned short * pOut= (unsigned short*)pOutbuf;
    unsigned short * pt;
    short ii,jj,m,n;
    unsigned short y_temp,temp,crb;

#define PRA_WIDTH         2
#define PRA_ALG_LEN        5     //修改成2、3、4后没有任何效果

    for(ii=0;ii!=heigh;ii++)
    for(jj=0;jj!=width;jj++)
    {
        if((ii<PRA_WIDTH) || (ii>=heigh-PRA_WIDTH) || (jj<PRA_WIDTH) || (jj>=width-PRA_WIDTH))
        {   *(pOut + ii * width + jj) = *(pIn + ii * width + jj);}
        else
        {
            pt = (pIn + ii * width + jj);
            crb= *pt & 0xff;

            y_temp = 0;
            for(m=0;m!=PRA_ALG_LEN;m++)
            for(n=0;n!=PRA_ALG_LEN;n++)
            {
                temp = *(pt + width*(m-PRA_WIDTH) + (n-PRA_WIDTH));
                y_temp += ((temp >> 8) & 0xff);
            }
            y_temp /= 25;
            *(pOut + ii * width + jj) = (y_temp << 8) | crb;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