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短路报警电路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 Multisim仿真这个电路,当S2闭合,S1闭合供电,灯泡X1(12V0.1W)会亮3秒,然后熄灭;当S2断开,灯泡X1一直亮。

但是我实际搭板子,发现灯一直处于亮的状态,实际电路中我把2N2221A换成了S8050,灯X1换成了普通直插LED。

请大侠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2014-05-29):
自己编电路啊!要么抄板,要么按原理设计

网友B:
只要S1合上,你这灯是一直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电路啊!要么抄板,要么按原理设计

这个没有安装原理设计吗?

网友A:
想要控制灯,要么管子并于灯,要么串于灯,可你这是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S1合上,你这灯是一直亮的。

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V1,S1,X1,R4不是一个完整的回路?X1的状态与S2的状态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S1,X1,R4不是一个完整的回路?X1的状态与S2的状态无关。

S2闭合,我想通过三极管这边的电压给进,然后使X1两端的压差减小,使其不亮~~

网友C:
R1 R2 改为0欧应该就不亮了

楼主:
确实是,谢谢你~~~

网友D:
两条支路,各走各的,灯当然会亮了

网友E:
不知道要检测什么位置短路?

网友F:
三极管串到灯的回路中可以的。
这样三极管及电阻的压降足以让LED灯亮的

网友G:
不太明白,为什么灯会亮3秒后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太明白,为什么灯会亮3秒后熄灭。

电压12V经过电阻给电容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三极管导通,灯灭~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压12V经过电阻给电容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三极管导通,灯灭~

就算是三极管导通了,但是并没有把灯泡给短路了啊,R1,R2和三极管这条线路和灯泡是并联的关系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压12V经过电阻给电容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三极管导通,灯灭~

除非灯泡是接在三极管的C极,而不是接在R2那边。

网友H:
完全错误的电路,实际电路要考虑器件的特性。
LED和灯泡是完全不同的负载。
逻辑思路也不对。
上电瞬间三极管的EB结会反向击穿。
电路完全错误。

网友I:
仿真软件对初学者来说,就是容易误导。

网友J:
有趣的电路,有趣的设计

网友K:
S2一般控制三极管的基极使灯泡亮或灭...

网友L:
因为你仿真用的灯,它电压不到12V就不会亮,你实际使用的则不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