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中断中用到无符号长整型量出错误

楼主(2014-05-29):
定义变量为无符号常整形出错误,#error clnk Debug\bbddc.lkf:1 segments .const (0x8080-0x8133) and .const (0x8000-0x8084) overlap换成整型字符型的就编译通过

网友A:
1 segments .const (0x8080-0x8133) and .const (0x8000-0x8084) overlap

看这个说明, 好象是内存不够了, 分配的空间发生溢出覆盖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有这种可能;
你的程序无符号,和有符号,怎么定义的发上拉看看;
可能占用的字节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有这种可能;
你的程序无符号,和有符号,怎么定义的发上拉看看;
可能占用的字节数不 ...

@far @interrupt void CAN_RX_IRQHandler(void)
{unsigned int id1,id2;
unsigned long id3;
unsigned char i;
   if(CAN_RFR &  CAN_RFR_FMP01)
         {
          CAN_Receive();

                      id3 = _Id;
          switch(id3)
           { case (0xcff15ef): Flag_Crxd_1 = 1;Flag_Crxd_2 = 1;Flag_Crxd_3 = 1;

                             break;

              case (0xcff16ef):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

楼主:
引用 楼主:
@far @interrupt void CAN_RX_IRQHandler(void)
{unsigned int id1,id2;
unsigned long id3;

id3是无长整型就不好,其他的字符型,整型都好

楼主:
id3是无符号长整型就编译不通过,整型字符型都能编译通过

网友B:
id1改成unsigned long 能通过吗?
能的话,可能就是赋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1改成unsigned long 能通过吗?
能的话,可能就是赋值问题;

改了也通过不了

网友C:
工程设置里把stack改大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