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测量0-1A的电流,直流,精度在0.1mA以下最后将电流值送到232接口上

楼主(2014-05-29):
测量0-1A的电流,直流,精度在0.1mA以下最后将电流值送到232接口上。不清楚用什么样的电流互感器,对电流互感器的类型不清楚,希望大神指点

楼主:
最好是数字输出时的互感器芯片,直接与单片机用了
精度要高,平时电流也就是在50-150MA之间。

网友A:
0.1欧姆电阻取样,然后放大再ADC。

修改:这个也不好。太复杂。近期在弄一个这样的模块产品。更简单写。精度更高。

网友B:
直流用我们的电流变送器好了,RS485接口,1A分辨率到0.001mA了,已经校准过的,直接读就好。

网友C:
1A精度要0.1mA,那就是0.01%了,确信要这么高的精度?还是只要0.01%的分辨就好?
当然,如果真要0.01%,那也是有办法的,但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用我们的电流变送器好了,RS485接口,1A分辨率到0.001mA了,已经校准过的,直接读就好。 ...

1A能分辨到0.001mA,那可是6位半。

网友D:
这样的数字传感器不太好找,还是老老实实的使用模拟的方式吧。
如果确定需要做到0.001mA的误差,可能需要使用可编程的放大器,按照不同量程使用不同的放大倍数。

QQ:1195072079

楼主只说要0.1mA,是4#说可以分辨到0.001m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A能分辨到0.001mA,那可是6位半。

看错了,以为是1mA分辨率搞成0.001了,我们的实际能做到0.1mA

网友E(2014-08-04):
引用 网友A:
0.1欧姆电阻取样,然后放大再ADC。

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取样电阻?直接上250欧姆不行吗?有什么说法吗?求指教...

网友F:
实现0.01%的精度是要付出成本的,元件、器件、工艺等方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取样电阻?直接上250欧姆不行吗?有什么说法吗?求指教... ...

250欧电阻通过1A就是250瓦的功率!而且压降250V。
即便是用1欧,功率有1瓦也比较大,发热了会飘,功率大的电阻成本也高。而且,1V的压降也比较大了,5V电压就降到了4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50欧电阻通过1A就是250瓦的功率!而且压降250V。
即便是用1欧,功率有1瓦也比较大,发热了会飘,功率大 ...

哦,以前采4-20mA用过250欧,没什么问题,楼主这个情况不一样,多谢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50欧电阻通过1A就是250瓦的功率!而且压降250V。
即便是用1欧,功率有1瓦也比较大,发热了会飘,功率大 ...

话说,您认为采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需要考虑这个压降吗?毕竟20mA也有5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话说,您认为采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需要考虑这个压降吗?毕竟20mA也有5V了.... ...

那个4-20mA不一样,那种就是那样设计的,电压高、恒流,允许用250欧电阻。
同时,20mA流过250欧电阻的压降5V、功率0.1W也不算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取样电阻?直接上250欧姆不行吗?有什么说法吗?求指教... ...

250欧姆*1A=250V 知道为什么了吧。

网友A:
我现在目前在设计一款直流1uV~0.5V(双极性)的电压采集模块(板载型,带隔离)应该能够符合楼主的要求。直接用0.1欧姆电阻并上就可以。这种东西说起来比较容易。实际做起来挺麻烦的。虽然说不上多大难度,但是要结合成本、体积、性能指标这些,实际上是一个工作量的体力活。麻烦着呢。我的目标是小体积、成本要低以及还行的性能指标。输出为每秒2~3次采样值。

网友G:
用C8051F350一片搞定

网友H:
1A 精度在0.1mA一下这是万分之一的精度!!!!

网友I(2014-11-06):
很精确 不好做吧

网友I:
有办法解决

网友J:
得用16位ADC了, 估计两头不好做, 线性化也得花不少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目前在设计一款直流1uV~0.5V(双极性)的电压采集模块(板载型,带隔离)应该能够符合楼主的要求。直 ...

楼主可以大致说一下你的方案吗?我也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