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源模块实现过流保护的方式

楼主(2014-05-29):
      电源模块作为大部分的电子设备的供电器件,除了满足正常产品所需电压性能外,其自身的保护性能也是必要的,如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等。
      一般常见过流保护方式由以下几种:
      1、额定电流下垂型:
      2、恒流型:
      3、恒功率型:
     那么,电源模块是以哪种方式实现过流保护呢:
      1、打嗝式,自恢复:查看电源的规格书,很多厂家都会这样表示,这个就是其中一种方式,是区别是以上3中方式的,其原理是通过检查电路检查是否出现过流,反馈给控制电路关闭输出,过一定的时间,在检查是否还存在过流,再反馈控制,不断循环,直到过流消失。
      2、恒功率:也有电源厂家使用的是恒功率型,即产品出现过流的情况下,输出功率保持不变,那么电流变大了,输出电压就减少来实现保护。
      3、恒流型:这种方式个人认为是一种产品的过功率设计,即产品保持一个恒定的电流值,因为这个值是比满载大的,因此功率余量设计要比标称大。

网友A:
这三种优缺点是啥?

网友B:
同上,三种过流保护最常用的是哪一种?适用于所有的应用?

网友C:
有具体的应用电路吗

网友C:
这样来看很抽象的

网友D:
有应用电路吗?

网友D:
这样看起来很抽象的

网友(2014-07-02):
这个方案网上很多的

网友:
21ic就很多的

网友E:
楼上资料真详细

网友F:
打嗝式自恢复应用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