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4-05-29):
STM8S单片机的供电引脚之前都需要接电容,那么这些电容可以放到单片机的背面么?例如单片机放到Top layer,电容放到bottom layer,电容在单片机的丝印层范围内

网友A:
可以啊,越近越好

网友B:
我就是这样放的,离电源近,去耦效果好。对地傅铜时要保证各孤立的铜皮要连在一起,这样地的有效面积就加大了。

网友B:
不要吝惜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越近越好

我还以为直接放到单片机背面会有什么电磁干扰呢,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放的,离电源近,去耦效果好。对地傅铜时要保证各孤立的铜皮要连在一起,这样地的有效面积就加大 ...

这不仅仅是近,而是分别分布在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