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 插件安装包路径(已解决)

楼主(2014-05-29):
你好,请教一下:
  查阅I.MX相关文档,关于插件安装包路径有两个:

  路径1. /opt/freescale/pkgs$

  路径2. 文件 /ltib/.ltibrc 中所提及的路径
       %ldirs
      /var/tmp/pkgs
  (此处gstreamer插件包要求的放置路径)

问题: 针对I.MX6 这两个路径有什么区别?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路径1;而什么情况要用到路径2 ??
   有点搞混了。
   谢谢 !

网友A:
第一个路径 /opt/freescale/pkgs$ 是你需要安装的包都要放在这个目录下面。
►/opt/freescale/pkgs
• The Local Package Pool (LPP):
global storage area for downloaded source packages and patches
►/var/tmp/pkgs (also for old LTIB version LPP compatibility)
• Local directories, searched before the Local Package Pool for files

网友A:
关于i.mx6的话,一些packages需要放在哪里,在文档中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