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安装多个IAR有没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9):
     我在开发的时候,首先安装了IAR6.30,后来芯片换了,得升级一个IAR,然后安装了IAR6.60,都没有问题。再然后,我又安装了IAR7.10,3个版本同时存在,想问一下,同时存在多个IAR,是否有问题
    我在开发的时候,偶尔用IAR6.60或者IAR7.10打开某个工程时候,download下去之后,go按钮是灰色的,不能点击运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问题。
可能你**没弄好。

网友B:
可以共存,我现在同时安装了 IAR FOR ARM 5.4 、  IAR FOR ARM 6.0 、  IAR FOR MSP430 5.5 和 IAR FOR MSP430 5.6 都可以用,只是比较麻烦,打开工程需要拖拽,不能直接双击

网友C:
我电脑上同时有6.70和7.10两个版本,在使用的过程中没发现任何问题,供楼主参考

网友D:
可以共存,我也在用多个版本。

网友E:
这个不会有问题的,我在IAR安装提示中看到过相关问题,只要你别装在一个目录下。

网友F:
我也是安装了两个版本,没有出现问题。每次打开一个,不同时打开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你首先要确定你的工程代码没有问题哦。

楼主:
哦,是吧。我当初建立的工程师在IAR6.30下建立的,后来换了同系列的芯片,于是在IAR6.60将该工程做了相关修改,也很正常。最近想在IAR7.10上来跑这个工程,download下去后,点击run没反应。奇怪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是吧。我当初建立的工程师在IAR6.30下建立的,后来换了同系列的芯片,于是在IAR6.60将该工程做了相关修 ...

可能有些地方因为版本升级做了修改
你可以查看一下新版本IAR的说明文档,看是否有提到哪些地方修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会有问题的,我在IAR安装提示中看到过相关问题,只要你别装在一个目录下。 ...

Important information
•Upgrade information
◦Before you install

To avoid any problems, do not install this release in a directory where you have previously installed any older version of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either uninstall an earlier product, or install this release in a separate directory. As before,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o install different products, all using the same version of the main application, in the same root directory.

你安装IAR的时候,在Release notes里会提示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