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2012之创建静态菜单

楼主(2014-05-29):
1.打开菜单编辑器

楼主:
2.点击文件,新建,新建一个菜单项

在菜单项名称中输入你需要的名称

楼主:
3.点击左上角的+号,在配置后面分别添加四个菜单项

楼主:
4.在新加的四个菜单上分别单击右方向键,使四个新加入的菜单变为配置的一级菜单

楼主:
5.按照上面的方法,添加新的菜单如下

楼主:
6.保存为rtm文件

网友A:
LabVIEW做这个很方便但是不好用,如果需要做菜单类的软件还是建议VC,C#之类的。做数据采集控制,分析还是LabVIEW,那是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做这个很方便但是不好用,如果需要做菜单类的软件还是建议VC,C#之类的。做数据采集控制,分析还是L ...

同意,不知道可不可以把Labview和VC合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意,不知道可不可以把Labview和VC合一呢

可以的,使用VC做动态链接库DLL,然后在LabVIEW中调用这个DLL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复杂的算法封装在动态链接库中,而LabVIEW就只用来实现数据显示等基本的处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