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汇编程序

楼主(2014-05-29):
#define D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0x100) //指向100h
#asm
        LFSR 0, 0x1ff
LOOP:
        BSF PORTC,0 //RC0=1
        BCF PORTC ,0 //RC0=0
        MOVF PORTD, W //将PORTD,即AD转换的值写入W
        MOVWF INDF0  //w写入当前指向的空间
        MOVFF   INDF0,PORTB //当前空间的值放入PORTB
        MOVWF POSTINC0 //指针加一
        BTFSS FSR0H ,1
CALL LOOP

#endasm
while(i<255)
                {
                        a=DBYTE;//偏移i
                        PORTC=1;
                        PORTC=0;
                        PORTB=a;
            i++;
                }

先把数据存入BANK1即100H到1FFH后,如何把这些单元的数据取出,放入a。这些数据存得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这是PIC18F4520

网友A:
程序太碎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
能说说什么情况下需要这么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
能说说什么情况下需要这么做吗?

我在进行AD转换,由于采的频率比较高,接受数据是用汇编写的,然后取出数据是用C写的

网友C:
貌似你弄个指针就能读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弄个指针就能读出来了吧

DBYTE 这个就是指针啊?我在程序最开始就定义了。

网友C:
有点不清楚楼主的问题了,是读不出?读不对?还是?

楼主:
MOVFF   INDF0,PORTB //当前空间的值放入PORTB           这句话是用汇编读的,汇编读得是对的,如上面蓝色的图显示,但用C语言读得不对,我该怎么办?

#define D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0x100) //指向100h
#asm
        LFSR 0, 0x1ff
LOOP:
        BSF PORTC,0 //RC0=1
        BCF PORTC ,0 //RC0=0
        MOVF PORTD, W //将PORTD,即AD转换的值写入W
        MOVWF INDF0  //w写入当前指向的空间
        MOVFF   INDF0,PORTB //当前空间的值放入PORTB
        MOVWF POSTINC0 //w写入POSTINC0,指针加一
        BTFSS FSR0H ,1
CALL LOOP

#endasm
while(i<255)
                {
                        a[i]=DBYTE[i];//偏移i
                        PORTC=1;
                        PORTC=0;
                        PORTB=a[i];
            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清楚楼主的问题了,是读不出?读不对?还是?

MOVFF   INDF0,PORTB //当前空间的值放入PORTB           这句话是用汇编读的,汇编读得是对的,如上面蓝色的图显示,但用C语言读得不对,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