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芯片烧写错误,求高手指教!!!

楼主:
小弟在安装SLISP烧录软件后,配置参数,然后开始编程,但编程后的结果总是地址校验失败,如下图所示,本来我以为可能是软件安装有问题,于是换了一台电脑安装,且安装后烧录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我的电脑有问题么?怎么解决?求指教!!!

网友A(2014-05-29):
会不会是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速度问题?

什么速度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速度问题?

你把那个fast改成其他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fast改成其他的试试

不行啊!!!

楼主:
高手哪里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哪里去了!!!

帮不上啊,呵呵,反正我用 ispmkii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没擦除,多擦除几次试试...

网友C:
应该是兼容问题吧

网友D:
我的也要搞几次才行,EEPROM加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