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中如何把一个网络上几个焊盘的导线连成一片,如图

楼主(2014-05-29):
PCB图中如何把一个网络上几个焊盘的导线连成一片,如图

网友A:
百度下“负片的画法”  你会找到你要的!

网友B:
P+R    放置实心区域。。

网友C:
那是放置了一块铜皮,或者按照2楼说的做成负片,用线把铜皮分开。

网友D:
覆铜旁边有个place fill

楼主:
负片的画法,是个好办法

楼主:
想结贴给分,但总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E:
给我吧。呵呵,放置普通或者矩形填充的方法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

网友F(2014-07-03):
五楼说的OK!Place F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