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图的运放电路图

楼主(2014-05-29):
下图的电路图,请教2个问题:
1. 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一直有光电二极管的压降,怎么解释运放的“虚短”?放大倍数应该怎么算?
2. 有的类似电路Vin+端会接VCC/2(双电源供电接地),请教一下是否接VCC/2有没有差别?

谢谢!!

网友A:
图不全,且似乎有错。

光敏管应视为电流源。

网友B:
有负反馈,LED亮着的时候才有压降,灭了就没有压降了啊

网友C:
其实学生是要学基础的……至少三四年前是学的……
但是学了理解不理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D:
现在的学生怎么好像都不学基本,上来就这电路那电路,结果呢,1说3不知

网友E:
1脚是接地的么?

网友E:
如果1脚是接地的那么这个电路是I-V转换,那个BPX65是电流源特性.

楼主:
回2楼, 我也觉得光敏二极管好像接反了,且Vin+应该接地.但是这是原来文档上的图,我没有改过.
回6楼,我也觉得应该接地,我大概理解了,原来是纠结光敏二极管两端电压为0了,后来想想不但可以为0甚至可以为负,这样应该就想通了。

网友F:
运放 + 脚缺少直流偏执。

网友G:
OPA350进入深度负反馈时考虑虚短!

网友H:
这个电路已不能让OP正常工作,不能进入负么馈状态,如果在OP差分输入端直接连个电压源能工作吗?连反馈也不存在了。

网友I:
图都错了。
我以前用ADI的DDS98系列,每个手册都有错误。
所以需要理解电路原理,不要盲目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