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软件仿真出图问题

楼主(2014-05-29):
程序如下
QPSK调制即发射机的DSP实现

子程序说明
  data_input 子程序用来从外部读入2b数据。
  base_wave子程序用来进行基带低通根升余弦特性滤波,形成基带滤波。
  freq_modem子程序用来将基带波形调制到48KHZ的载波上。
输入输出:
程序从外部变量DATA2读入2b数据
经过处理后,数据输出至D/A缓冲区SBW_DAB,形成16b数据
符号设定
SW_FILR.set 500H
SW_FILI.set 600H
SW_FILL.set 80H
SW_48k.set 700H
SW_NULL.set 800H
SW_2PP.set SW_NULL+51
SW_2PN .set SW_NULL+102
SW_4PP .set SW_NULL+153
SW_4PN .set SW_NULL+204
SW_DAB .set 6000H
SW_DABL.set 200H
SW_FILIN和SW_FILOUT分别作为滤波缓冲区的入口和出口
SW_DAIN和SW_DAOUT分别作为D/A缓冲区的入口和出口
主要部分程序
psk_modem
    CALL data_input
    CALL base_wave
    CALL freq_modem
    RET
ini_mod
data_input
   LD DATA2,A
   AND #11B,A  ;读入2b数据
   SFTL A,2  ;乘4
   ADD #wave_table,A
   READA DATA0;R(t)读入点
   ADD #1,A
   READA DATA1;I(t)读入点
   RET
base_wave
   LD SW_FILIN,A;R(t)滤波缓冲区的入口放到A中
   STLM A,AR1
   ADD #100H,A;I(t)滤波缓冲区的入口比R(t)大100H
   STLM A,AR2
   LD DATA0,A
   STLM A,AR3
   LD DATA1,A
   STLM A,AR4
   STM #50,BRC;块重复执行51次
   RPTBD change_in_pointer-1;快下界到change_in_pointer之前
   STM #80H,BK ;设循环寻址的大小为80H
   LD *AR3+,A
   ADD *AR1,A
   STL A,*AR1+%
   LD *AR4+,A
  ADD *AR2,A
  STL A,*AR2+%
change_in_pointer
  LD SW_FILIN,A;更改滤波缓冲区的入口
  SUB #SW_FILR,A
  ADD #6,A
  AND #7FH,A
  ADD #SW_FILR,A
  STL A,SW_FILIN
  RET
freq_modem
  LD SW_DAOUT,A;将D/A缓冲区的出口放到A中
  SUB SW_DAIN,A;D/A缓冲区的出口值减入口地址值
  NOP
  NOP
  XC 2,ALEQ
  ADD #SW_DABL,A
  NOP
  SUB #90H,A
  BC sw_mod00,ALT;检查D/A缓冲区是否满
  RSBX SXM
  LD SW_FILIN,A
  SUB SW_FILOUT,A
  NOP
  NOP
  XC 2,ALT
  ADD #80H,A
  NOP
  SUB #10H,A
  SSBX SXM
  BC sw_mod02,AGEQ;检查是否可以滤波
  LD BIT_标志寄存器,A
  AND #11B,A
  BC sw_mod00,ANEQ;检查D/A缓冲区是否满
sw_mod02
  LD SW_FILOUT,A
  STLM A,AR2
  ADD #100H,A
  STLM A,AR3
  LD SW_DAIN,A
  ADD #SW_DAB,A;计算D/A缓冲区入口地址
  STLM A,AR1
  ST #3000H,DATA1
  STM #SW_48K,AR4;余弦表的首地址放入AR4
  STM #SW_48K+2,AR5;正弦表的首地址放入AR5
  STM #7,BRC
  RPTBD sw_mod01-1
  STM #80H,BK
  MPY *AR2,*AR4+,A
  MACR *AR3,*AR5+,A;两路信号载波调制后相加
  STH A,DATA0
  LD DATA1,T
  MPY DATA0,A
  STH A,*AR1+;保存D/A数据
  LD #0,A;清除数据
  STL A,*AR2+%
  STL A,*AR3+%
sw_mod01
   MVKD AR2,SW_FILOUT
   LD SW_DAIN,A
   ADD #8,A
   AND #SW_DABL-1,A
   STL A,SW_DAIN
sw_mod00
   RET
ini_mod
  SSBX FRCT
  STM #SW_NULL,AR1
  RPTZ A,#50
  STL A,*AR1+;清空SW_NULL缓冲区
  STM #SW_2PP,AR1
  RPT #50
  MVPD #scr_wave,*AR1+;从程序空间向数据空间读书据
  NOP
  STM #50,BRC;产生2PN波形表
  STM #SW_2PP,AR1;
  STM #SW_2PN,AR2
  RPTB scr_movd00-1
  LD *AR1+,A
  NEG A
  STL A,*AR2+
scr_movd00
  ST #5A82H,DATA0;将值0.707放入DATA0中
  LD DATA0,T
  STM #50,BRC
  STM #SW_2PP,AR1;
  STM #SW_4PP,AR2;产生4pp波形表
  STM #SW_4PN,AR3;产生4PN波形表
  RPTB scr_movd01-1
  MPY *AR1+,A
  STH A,*AR2+
  NEG A
  STH A,*AR3+
scr_movd01
  STM #SW_48K,AR1;正弦表移入SW_48k中
  RPT #0FH
  MVKD #sin_tab,*AR1+
  RET
wave_table
   .word SW_2PP,SW_NULL;数据为00的情况
   .word SW_4PP,SW_4PP
   .word SW_NULL,SW_2PP;数据为01的情况
   .word SW_4PN,SW_4PP
   .word SW_2PN,SW_NULL;数据为10的情况
   .word SW_4PN,SW_4PN
   .word SW_NULL,SW_2PN;数据为11的情况
   .word SW_4PP,SW_4PN
scr_wave;滚降系数为0.35的根升余弦表
   .word 0fff6H,00003H,00013H,0001eH,00019H,0fffaH,0ffc1H,0ff89H,0ff85H
   .word 0ffe8H,000c2H,001dcH,002a9H,0026aH,00087H,0fcf9H,0f89cH,0f53cH
   .word 0f52aH,0fa7eH,00633H,01781H,02bb9H,03ed2H,04c7dH,05174H,04c7dH
   .word 03ed2H,02bb9H,01781H,00633H,0fa7eH,0f52aH,0f53cH,0f89cH,Ofcf9H
   .word 00087H,0026aH,002a9H,001dcH,000c2H,0ffe8H,0ff85H,0ff89H,0ffc1H
   .word 0fffaH,00019H,0001eH,00013H,0fff6H
sin_tab;8点分正弦波表
   .word 00000H,05a82H,07fffH,05a82H,00000H,0a57fH,08002H,0a57fH
   .word 00000H,05a82H,07fffH,05a82H,00000H,0a57fH,08002H,0a57fH
   .end

   在CCS3.3 Graph窗口中看结果图 地址应该是多少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懂  汇编   你跟着代码走走   在address里面写入变量名或寄存器名
也可以直接写入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懂  汇编   你跟着代码走走   在address里面写入变量名或寄存器名
也可以直接写入地址 ...

这个最后输出的地址是在SW_DAB寄存器吧 这个物理地址是多少啊

楼主:
有没有谁能帮我看看这程序 或者帮我运行一下 真的是不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后输出的地址是在SW_DAB寄存器吧 这个物理地址是多少啊

你可以在view下选择MEMORY    输入寄存器名字  回车
看看里面的值  就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