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单字节字符转换为双字节字符?

楼主(2014-05-29):
L"abc"是一种办法,不过好像只适合字符串常量啊
比如有如下字符串 char cs[] = "abc";如何把cs转换成双字节字符串?然后转入给函数啊

网友A:
char cs[] = L"abc";

这样不行吗

网友A:
typedef union{
        char* p;

        unsigned short* p2;

}t_L_AB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ma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t_L_ABC cs = {.p2 = L"abc"};

        char * pc;

        pc = cs.p;
}

C99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cs[] = L"abc";

这样不行吗

是这样的,U16 cs[]=L"abc",单字符内容是可变的,然后要根据内容比较作查询

现在问题大概是这样,
宏定义了 单字节字符串 "FILE01"   "FIFE02"
   U8 filename[20]= "C:\\";
   strcat(filename,"FILE01");
  最后要把filename变双字符传给应用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U16 cs[]=L"abc",单字符内容是可变的,然后要根据内容比较作查询

现在问题大概是这样,

我这就不可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U16 cs[]=L"abc",单字符内容是可变的,然后要根据内容比较作查询

现在问题大概是这样,

你是说的unico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的unicode吗

我也不了解,我对比了L"abc"转换后的16位字符,发现只要在8位字符基础上插入高位0x00就行了。那就好办了

网友C:
搞成联合体是王道。。。

网友D:
字符串的是以'\0'结尾的,把前面两个字符memcpy过去,在后面加'\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