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 FSMC接口可以同时带两个TFT LCD屏吗。

楼主(2014-05-29):
FSMC 接口能带两个一样的TFT LCD吗,做双屏显示,有没有大虾做过类似的方案。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A:
分别

STM32F3 不支持 FSMC。只能通过 IO 口模拟总线驱动。两个 TFT, 分别控制 cs 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新产品可以考虑用STM32F301,302等;
如果有FSMC总线肯定可以,只要你片选区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产品可以考虑用STM32F301,302等;
如果有FSMC总线肯定可以,只要你片选区分即可;
...

FSMC带一个NOR Flash 再带两个TFT屏,片选区分开是可以做的吧。

网友C:
只要CS引脚分开就行,我们试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