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锁相环VCO输入问题

楼主(2014-05-29):
如原理图所示,当我调节R14,TP输出2.5V,但TP上一直叠加一个0.5HZ的波形,这个波形哪里来得,如何去除,因为这个波形对我后面电路的采集有很大影响,如何抑制,有经验的可以说说!

网友A:
应该是低频噪声吧,二次滤波试试

网友B:
有没有锁定?

网友B:
似乎是无法锁定.

网友C:
应该是环路滤波没调好,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两个方法:一、降低锁相芯片的电流,把程序里面设置的电流降到最低,锁相芯片的限流电阻使用推荐值;二、降低鉴相频率,我前面用的是ADF4002锁相芯片,两个方法都可以把近端杂散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环路滤波没调好,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两个方法:一、降低锁相芯片的电流,把程序里面设置的电流降到 ...

1、CD4046有限流电阻??
2、输入频率是375KHZ,我可以降低频率尝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