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长按开和关电路!

楼主(2014-05-29):
有哪位大神做过只用硬件,就可以实现按键长按1-2秒接通电源,再长按1-2秒关闭电源。之前用555做过一个轻触就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长按就不行。

网友A:
估计硬件很难实现,必须通过IO口输出才能

网友B:
用RC回路实现延时。

网友C:
参考《单片机的那些事》

网友D:
路过, 帮忙顶一下

网友E:
用双D或双JK触发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硬件很难实现,必须通过IO口输出才能

用硬件电路可以实现这种要求的,常见的CD4013、CD4027简单一些。

也可以用CD4093做,零件用的稍多些,其实用CD4011也可以实现。

网友F:
哈哈,刚毕业时我就做过,原理是用RC延时,但要注意C要自动放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硬件电路可以实现这种要求的,常见的CD4013、CD4027简单一些。

也可以用CD4093做,零件用的稍多些,其 ...

有电路吗?想学习下啊。。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吗?想学习下啊。。谢谢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7319-1-1.html

网友G:
又见单键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