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无刷直流电机三根霍尔测速

楼主(2014-05-29):
取电机霍尔的三根线  stc单片机怎么测量速度 需要通过这3根霍尔判断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我可以通过霍尔的变化顺序知道正反转  但这3根霍尔线怎么和单片机连接  有任何一根信号线变化就让进中断读3根霍尔的状态

网友A:
STC的不清楚。貌似没有,可以考虑用STM8 或 STM32,有针对无刷电机控制的解决方案。
如果STC的话,要让电机转起来,可以用一个很短的定时中断,在中断中判断各种状态,当然,这样换向不及时的了。。最好还是换MCU

网友B:
如果有光电编码器就好办了
这三根线是编码器出来的吗    如果是  应该是A B两相和Z信号
其中如果A超前B 90度是正转  那么B超前A 90度则是反转
Z信号是转一圈来一个脉冲

网友C:
把霍尔电路放大,整形为三个方波,它们的规律和编码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相差120度早期有60度的,现在几乎没了,然后接入3路外部中断。
stc利用三路pca可以驱动无刷电机。
机械的东西再快,和电子设备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基本什么单片机都能实现,难易程度不同而已,
stc15系列里好象有带死区控制的,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