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射极电阻的取值

楼主(2014-05-29):
想问问射极电阻的取值有什么限制吗?如下图,为了满足输出电流要求,射极电阻取140欧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要的输出电流Ice=(6-0.7)/R3,所以你的R3应该不能太大,否则Ice应该不能达到要求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输出电流Ice=(6-0.7)/R3,所以你的R3应该不能太大,否则Ice应该不能达到要求的值。 ...

是啊,为了输出电流的大小,就要缩小射极电阻的阻值。但不知道射极阻值太小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网友B:
那得看你要多大的输出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你要多大的输出电流了

如图所示,就要30mA的电流。

网友A:
这个电阻太小会导致基级电流偏大,进而基级偏置电压也会改变吧?记得好像基级电流要和偏置电流有个1/10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太小会导致基级电流偏大,进而基级偏置电压也会改变吧?记得好像基级电流要和偏置电流有个1/10的关 ...

对,要求是偏置电流至少是基极电流的10倍。可能射极电阻太小会导致基极输入阻抗变小。

网友C:
要看你R3能承受多大的功率,你取140欧,它所承受的电流大概有37mA,这个电流还是蛮大的,在看工作环境,是否长期加电等,承受的功率大了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R3能承受多大的功率,你取140欧,它所承受的电流大概有37mA,这个电流还是蛮大的,在看工作环境,是否 ...

是的,肯定是保证R3的额定功率满足要求的。

网友D:
只要能实现你想要的电流,只要R4功率满足,R3取0都没事。
不过你到底是想通过三极管放大来实现你想要的电流 还是三极管饱和来实现你想要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实现你想要的电流,只要R4功率满足,R3取0都没事。
不过你到底是想通过三极管放大来实现你想要的电流 ...

通过放大来实现想要的电流。

网友E:
饱和了, 经验取值:
RbH / RbhL >= (2~3)*Rc / Re
RbL=10~20*Re

网友F:
饱和电流是12/(190+140) = 36.4mA,射级电阻一般根据所需电流取值,(Vb-0.7)/Re = Ie.

楼主:
引用 网友F:
饱和电流是12/(190+140) = 36.4mA,射级电阻一般根据所需电流取值,(Vb-0.7)/Re = Ie.

那我这个30mA的电流算满足要求吗?我要求工作在放大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饱和了, 经验取值:
RbH / RbhL >= (2~3)*Rc / Re
RbL=10~20*Re

这是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各个参数的取值比例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30mA的电流算满足要求吗?我要求工作在放大区的。

可以用,只是很明显接近饱和区,最大输出幅度是6.4*190 = ±1.2V,放大倍数才一倍多。不知道你设计的这个用来干嘛。

网友G:
为什么要设Re?要么稳定直流,要么稳定增益,或兼而有之
要多大呢?1.越大作用越强;2.够用就好
有利则有弊!太大了会限制了输出幅度
参考成熟,从输出反推

扔掉仿真,一切从基于欧姆,基尔霍夫,戴维南开始
(仿真就像双刃剑,目前就是自残阶段)

说半天若毫不理解,就不要学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设Re?要么稳定直流,要么稳定增益,或兼而有之
要多大呢?1.越大作用越强;2.够用就好
有利则有弊 ...

嗯,明白。只是像我这种基础较差,有些东西想不明白只能借助仿真来帮助理解。我总觉的,学得越多,不懂得越多。

网友G:
很好,那就从“参考成熟电路,从输出要求向前反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只是很明显接近饱和区,最大输出幅度是6.4*190 = ±1.2V,放大倍数才一倍多。不知道你设计的这个 ...

最大输出幅度是6.4*190 = ±1.2V?怎么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那就从“参考成熟电路,从输出要求向前反推”吧

哈哈,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明白。只是像我这种基础较差,有些东西想不明白只能借助仿真来帮助理解。我总觉的,学得越多,不懂得 ...

“借助仿真来帮助理解”是最容易误入歧途的。
仿真绝不能“帮助理解”。

老Lgz说得对,仿真就像双刃剑。
会用的人,双刃剑是一件工具,不会用的人,往往会伤了自己。

注意老Lgz这句话:“一切从基于欧姆,基尔霍夫,戴维南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助仿真来帮助理解”是最容易误入歧途的。
仿真绝不能“帮助理解”。

嗯,好的。谢谢maychang的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大输出幅度是6.4*190 = ±1.2V?怎么得来的?

一年数字,十年模拟。呵呵。最重要的是基础。对于这种最基础的电路。要完全弄清楚所有的结构、电流关系、特性曲线、放大条件、负反馈对参数的影响才好。做到胸有成竹,了然于心。所以要多琢磨。。我也是略有感悟啊,基础也是很不好,才会这么觉得。饱和电流是12/(190+140)= 36.4mA,Ie = 30mA,电流增大然后进入饱和区。

网友I:
注意老Lgz这句话:“一切从基于欧姆,基尔霍夫,戴维南开始”。

一年数字,十年模拟。呵呵。最重要的是基础。对于这种最基础的电路。要完全弄清楚所有的结构、电流关系、特性曲线、放大条件、负反馈对参数的影响才好。做到胸有成竹,了然于心。所以要多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年数字,十年模拟。呵呵。最重要的是基础。对于这种最基础的电路。要完全弄清楚所有的结构、电流关系、 ...

是36.4mA,,:L我看你说的是6.4mA,我正纳闷这货哪来的:sleepy:
不过现在清楚了。谢谢你的解答: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