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打印机进纸系统的原理和如何实现

楼主(2014-05-29):
手头上没有实物 ,百度之后只发现了这个:
打印机纸张传送装置包括纸张分离(media seperator)和挡纸结构(media stopper),以及送纸机构(picking mechanism)三大部分。
纸张分离是靠搓纸轮和分离垫共同作用,其原理是纸张之间,纸张与搓纸轮之间,以及纸张与分离垫之间的摩擦是不一样的。当搓纸轮在送纸机构带动下送纸时,纸张便进去了。
挡纸机构是防止一叠纸放进去时不对齐,或者放过了位置。因为每一个用户的手力量是不一样的,这样会增加多张之同时送进(multiple pick)的机会.
分离垫其实也不止一个,在纸张送入过程中,还会有一组分离垫保证一次只能送进一张纸。通常涉及的时候都会取一个折中方案,确保既不会一次进多张纸,也不会发生纸张送不进去的情况。

不明白分离垫是如何实现纸张的分离的。我观察了下自己的HP打印机,打印时纸张里面那一段会被一凸轮抬起,然后搓纸轮旋转,之后一摞纸的上面第一张就被送进了打印机 ,但是观察不到是如何实现单张拾取的。
    打算把这个机构拓展为一个上料机构,用来将一摞工件一个一个输送到工作位置

网友A:
本质上是摩擦力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是摩擦力的控制。

跟点钞机捻钞部分是一样的,只是没有见过实物,具体如何实现每次只出一张有点想不出来。出第一张时,第二张是如何被阻止的。跟纸张厚度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点钞机捻钞部分是一样的,只是没有见过实物,具体如何实现每次只出一张有点想不出来。出第一张时,第二 ...

当然有关系,是多套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摩擦力控制是主要环节,其它的则是进一步的保障措施。

网友B(2015-07-06):
这是利用摩擦力进纸,是最简单的分页进纸机构,但在特殊情况下是会出错的,例如:纸张正面很光滑,背面又特别粗糙时,就可能不进纸或多页进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