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新手求教

楼主(2014-05-29):
16位序列发生电路:

点动启动按钮(自复位按钮)后,电路发出
10110011,10100001编码

网友A:
随便用个MCU多好。。。

网友B:
单片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解决

谢谢啊    但我们的要求是自己设计电路   仿真+PCB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用个MCU多好。。。

但我们的要求是自己设计电路   仿真+PCB制作

网友C:
用并入串出IC设定数据+时钟电路+计数器锁定

网友D:
你这个作业题,肯定是学了移位寄存器之后的。自己去翻书,或者去百度,然后面壁思过
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xmar太仁慈了...

网友F:
需要面壁思过!
数字电路有设计方法的,虽然实际工作不会这么设计。

网友G:
怎么直接就给出来了,楼主来把9L的图讲一下。:lol

网友H:
没看明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并入串出IC设定数据+时钟电路+计数器锁定

谢谢,正在着手解决

网友I:
计数器+逻辑电路,工具,卡诺图,比较起来,还是用MCU来得简便,用个430,最便宜的,都能解决,晶振也不要。

MCU有个致命缺点:MCU构成序列发生器远没有硬件电路速度快。如果觉得用74芯片多,改用FPGA好了。
是。9楼图用四片芯片,还需要一个时钟。用MCU,一片解决,64位码128位码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用个MCU多好。。。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直接就给出来了,楼主来把9L的图讲一下。

:)我已经知道哥的意思,  我定会自己设计一个,把9楼的创意作为参考的 、
还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计数器+逻辑电路,工具,卡诺图,比较起来,还是用MCU来得简便,用个430,最便宜的,都能解决,晶振也不要 ...

谢谢   各位给的建议 ,我会好好采纳的

网友E:
这个更方便:

module seriData(clk, data_out);
  input clk;
  output data_out;
  reg data_out;
  reg [3:0]  count;
  reg [15:0]  workr;
  paramter N = 16'hB3A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workr <= (16’h8000 >> count);
    count <= count + 1;
    if(workr & N)
      data_out <= 1;
    else
      data_out <= 0;
  end

endmodule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更方便:

module seriData(clk, data_out);

大材小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大材小用.

如果仅仅做序列发生器,用gal器件比MCU成本体积功耗还要低。但序列的时钟速度MCU是无法望其项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