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AD采样问题

楼主(2014-05-29):
芯片79F166A,在同一个程序中,同时用2个Sample_AD(ch);(两次采样不同的通道)的返回值和单独用一个Sample_AD(ch);的返回值不同,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A:
在快速的多通道连续轮番转换时, 结果发生通道间的影响.
这种情况跟信号源, 转换速度太快有关.
通常可以延长采样保存时间, 降低信号源阻抗来解决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如果按照图1中的程序来运行,则key_ram的值是不正确的;但是按照图2中的程序来运行,key_ram的值就是正确的,这段程序是放在了50ms中断里,请问这种情况又遇到过吗?

网友C:
ADC 準備準和參考電壓是相關的,如果參考電壓不存在波動,理論上開幾個通道的ADC都是不影響的。估計是選擇的內部參考電壓,單通道和雙通道採樣時的電壓波動程度不同導致的,軟件上可以考慮使用濾波算法進行處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回答,问题解决了

楼主:
结贴啦,每次都说分数分配不对,在这里说一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