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MKL02Z8VFG4R配置文件

楼主(2014-05-29):
现选用的MCU配置比较低,kl02-frdm-demo的代码中没找到对应的8KB_Pflash.icf和1KB_RAM.icf,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A:
你好,楼主!
可在以下路径中找到.
~\FRDM-KL02\KL02-SC\kl02-frdm-demo\build\iar\config files

楼主:
你好,
官方提供的只有32KB_Pflash.icf和4KB_RAM.icf,我要的是小容量的8KB_Pflash.icf和1KB_RAM.ic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官方提供的只有32KB_Pflash.icf和4KB_RAM.icf,我要的是小容量的8KB_Pflash.icf和1KB_RAM.icf。 ...

这个要你建立对应的MCU的工程后才可以产生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官方提供的只有32KB_Pflash.icf和4KB_RAM.icf,我要的是小容量的8KB_Pflash.icf和1KB_RAM.icf。 ...

楼主你好
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官方提供的那个32KB_Pflash.icf文件
icf文件的内容介绍请参考我们一位FAE的博文:解析IAR的ILINK链接器icf配置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官方提供的只有32KB_Pflash.icf和4KB_RAM.icf,我要的是小容量的8KB_Pflash.icf和1KB_RAM.icf。 ...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那个KL02-SC里的确是没有你要的
不过我在IAR7.1的安装目录下倒是找到了MKL02Z8xxx4.icf
给你个目录参考
E:\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linker\Freesca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那个KL02-SC里的确是没有你要的
不过我在IAR7.1的安装目录下倒是找到了MKL02Z8x ...

自己改.icf文件不怎么会,还是直接用IAR提供的吧。

楼主:
如下图,我把32KB_Pflash.icf改为8KB_Pflash.icf,就会提示上面的linker出错。

楼主:
怎么发不了贴,奇怪
我把

楼主:
若是换成MKL02Z8xxx4.icf则提示其它错误
Building configuration: KL02_Freedom_Demo_tower - FLASH_32KB
Updating build tree...
Linking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RAM" [referenced from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Obj\startup.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TABLE" [referenced from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Obj\startup.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BOOT_STACK_ADDRESS" [referenced from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Obj\
vectors.o]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49c4 bytes in <[0x00000000-0x000003ff], [0x00000410-0x00001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be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4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