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冷片温控芯片已停产,有无替代型号?

楼主(2014-05-29):
请问大家原来一直用HY5605做致冷片温控电路,但是现在HY5605已经停产,
请问有无替代型号,或者功能相近的芯片请推荐下!?

网友A:
随便用一片带AD的MCU加传感器不就行了。

网友B:
半导体致冷片 12v 5A 约25元/片

半导体制冷与应用技术 250页
半导体制冷与应用技术 250页

楼主:
Hy5605我买的时候1000多元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Hy5605我买的时候1000多元一片

神马东东,一个芯片竟收1000大洋?外壳纯金的吧,哈哈,太离谱了,估计是带外壳功率驱动的控制器.

网友B:
果然是一种封装模块

楼主:
是啊。驱动啥都都在上面,用的时候芯片上要挂散热片。我是做零下40度 稳定度0.01度的恒温控制,自己用单片机做pid不知能搞定吗?

网友C:
呵呵,还没耍过这么昂贵的IC。

楼主:
模块也行啊。有替代的么,高精度高稳定度

楼主:
而且控温的就是个确定型号的传感器,也就是说被控温环境大致一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驱动啥都都在上面,用的时候芯片上要挂散热片。我是做零下40度 稳定度0.01度的恒温控制,自己用单片 ...

:$
0.01度的要求比较高了;
可以找厂家定制模块看看;
江苏那边不少企业做这方面的

网友E:
原厂已经不存在了,你拿这个芯片控制TEC用在什么地方?需要那么高的性能吗?能提供你的需求指标吗?

一个芯片上K不奇怪呀,Intel、AMD的高档些的,哪个不是上千的...

楼主:
用在传感器上,温度精度要求不高0.1度就行,稳定度要求高0.01度,否则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波动很大

网友F:
直接买一个高精度的温控器,自己搭建传感器、直流功率驱动。
如果自己做,0.01度,比较难,即使有经验,也需要做很长时间,需要积累经验。
而且,高精度的控温,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稍微有风吹草动就有波动,比如市电电压的波动,散热环境的变化。

楼主:
高精度温控器哪里有卖的?我这个外部环境挺好的,用在有空调的实验室里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驱动啥都都在上面,用的时候芯片上要挂散热片。我是做零下40度 稳定度0.01度的恒温控制,自己用单片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xcqSNc&id=37476233204&ns=1#detail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40530&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253A1&q=pid%CE%C2%B6%C8%BF%D8%D6%C6%B0%E5

数字温控器使用说明书  Y1301

一、产品特点
1、贴片工艺更高性能、更低功耗!
2、正反面元件设计适合嵌入面板安装
3、高速闪存RAM处理芯片
4、断电设置自动**
5、控制精度0.1摄氏度
6、按键蜂鸣器(可关闭)
7、高温蜂鸣器报警(0-110度自由设定)
8、回差0.5起设定,可控制小数(0.5-15.0)
二、技术参数
温度控制范围:-50~110℃
分辨率:-9.9~99.9时0.1℃ 其他温度段1℃
测温精度:0.1 ℃
控制精度:0.1 ℃
回差精度:0.1 ℃
刷新频率:0.5 S
输入电源:DC/AC 12V
测量输入:NTC(10K 0.5%) 防水型传感器
输出:1路继电器输出,容量=10A
环境要求:-10~60℃ 湿度20%-85%
规格尺寸:78*51mm (安装孔M3.对角75mm)
整机功耗:静态电流:≤35MA 吸合电流:≤65MA

楼主:
稳定度要0.01度,这个不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xcqSNc&id=37476233204&ns=1#detail

http://s.taobao ...

继电器输出,0.01度肯定不行。用不了多久,触点就完蛋了

网友E:
数控的不一定好搞,也许可以考虑纯模拟的PID调节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2.NRLx0u&id=13460190935&ns=1#detail

网友G: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2.NRLx0u&id=13460190935&ns=1#detail

T叔,汕头拆机货?

网友H:
T叔大放光彩啊:lol万能T叔,“万能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T叔,汕头拆机货?

没剪过脚不象拆机货,不过hytek公司已被别人收购.

网友I:
现在0.01℃我们基本都是自己用MCU做的.
不过千分之一精度的LDO,有效达14位的ADC, 都必须用好东西才可以. 算法是次要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啊。驱动啥都都在上面,用的时候芯片上要挂散热片。我是做零下40度 稳定度0.01度的恒温控制,自己用单片 ...

稳定度是什么意思,是说每年的误差值不超过0.01度?

楼主:
稳定度就是时时刻刻被控温对象的温度波动不超过正负0.01度。
和任何电源都有文波一样, 任何一个温控器做恒温控制的时候由于要不停在致冷和不致冷两种
状态下工作温度都有波动的,环境一定的情况下取决于算法。波大波小决定值不值钱。

网友E:
找到一个,也很贵
搜 “温控器” + MC3100
0.001度波动的都有!

网友F:
波动1度和0.1度,取决于算法。
波动0.1度和0.01度,取决于器件和环境。

网友K:
有模拟输出的温控器。

网友L:
路过,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