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727的eUSCI_A模块的困惑

楼主:
看数据手册写着USCI_A有两个具有UART功能,UCA0TXD,UCA1TXD,UCA0RXD,UCA1RXD,但是我在IAR编译环境下看到中断向量的定义只有一个,#define USCI_A0_VECTOR      (56 * 2u) /* 0xFFF0 USCI A0 Receive/Transmit */为什么没有USCI_A1_VECTOR的定义呢?是编译环境的问题还是说FR5727没有UCA1呢?

网友A(2014-05-29):
你应该看看 msp430fr5727.h 这个头文件,看看里面有没有A1串口的中断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看看 msp430fr5727.h 这个头文件,看看里面有没有A1串口的中断向量

对,我就是看了这个里面没有才产生疑问的。TI官网和数据手册都说有的。头文件里 面没有这个中断向量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就是看了这个里面没有才产生疑问的。TI官网和数据手册都说有的。头文件里面没有这个中断向量的定义 ...

还真没有,这个得问问TI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B:
电脑里没装iar
ccs里是有的

网友C:
IAR不懂,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