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奇怪的时钟电路啊

楼主(2014-05-29):
这个电路是NXP 的SAA7144的参考设计的时钟电路,搞不清楚箭头标的几个电容和那个10uH电感的作用,晶体振荡电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啊?求指教。

网友A:
C23和C24是匹配电容,L1和C25提供一个LC串联谐振点,用于削减特定频谱范围内的信号。为什么这么做,跟振荡电路的设计以及片内其它可能影响到晶振回路的资源有关。

网友B:
L1及C25,是为了让晶振工作在3倍/5倍泛音频率上,而不是基频上;
因为用的晶振是泛音晶振。

网友B:
百度了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个图片。

谢谢啊,因为datasheet说的这个晶体是24.576MHZ,如果我选一个基频工作模式的晶体的话就在外面并联两个负载电容即可,不用这个LC了?
再请教一下,这个10uH电感选型有什么要求没有呢?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3和C24是匹配电容,L1和C25提供一个LC串联谐振点,用于削减特定频谱范围内的信号。为什么这么做,跟振荡 ...

匹配电容是什么意思?是匹配负载电容吗?求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匹配电容是什么意思?是匹配负载电容吗?求教,谢谢

对,但不仅仅。匹配电容跟频率有关,跟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及C25,是为了让晶振工作在3倍/5倍泛音频率上,而不是基频上;
因为用的晶振是泛音晶振。 ...

经您这么一提醒,我重新看了下datasheet,上面说的确实是3次泛音的晶体,如下图,请问我可以换成基频的晶体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但不仅仅。匹配电容跟频率有关,跟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也有关。

那C23 、C24是不是应该分别接地啊?我觉得没必要两个电容串联啊,感觉怪怪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C23 、C24是不是应该分别接地啊?我觉得没必要两个电容串联啊,感觉怪怪的....谢谢 ...

是的,应该分别接地,电路图中少了一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您这么一提醒,我重新看了下datasheet,上面说的确实是3次泛音的晶体,如下图,请问我可以换成基频的晶 ...

泛音晶体和基音晶体仅与频率规格有关,十几MHz以上的晶体就大多都是泛音晶体了。泛音晶体不可以工作在基频,基音晶体则可以取出其高次谐波,但要作为泛音晶体用,振荡电路就得采取抑制基频措施。

网友B:
L1、C25应该是串联谐振在基频附近,使得基频不能满足振荡条件;
换成基频晶体也可以,还不用装这2个元件;
只见过单片机上24M的基频晶体,再高的基频晶体我还没有使用过。

网友C:
原来晶振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泛音晶体和基音晶体仅与频率规格有关,十几MHz以上的晶体就大多都是泛音晶体了。泛音晶体不可以工作在基 ...

在楼主的电路上面:
晶体我们选择基频晶体还是泛音晶体????

还是选用基频晶体,用了这个电路,就有了泛音的作用,抑制了基频???

CPU不是有PPL吗,这样的电路可靠性、稳定性、抗干扰性等有保障吗????

网友E:
学习了 也是一次见~

网友F:
路过, 帮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C25应该是串联谐振在基频附近,使得基频不能满足振荡条件;
换成基频晶体也可以,还不用装这2个元件;
...

哦 我再看一下,我们以前的27M晶体都没有加LC呢 应该是基频吧 我电路设计先留着 到时候调试看看
谢谢

网友G:
学习啦,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晶振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楼主的电路上面:
晶体我们选择基频晶体还是泛音晶体????

------晶体我们选择基频晶体还是泛音晶体????
CPU的晶体,用基频和泛音都可以呀,只不过泛音的需要想办法让它工作在泛音频率上;

------还是选用基频晶体,用了这个电路,就有了泛音的作用,抑制了基频???
用基频的晶体,也会工作在泛音频率上,但基频12.000MHz的晶体,3倍泛音并不是刚好36.000MHz的,也就是说你把握不好偏差;

------CPU不是有PPL吗,这样的电路可靠性、稳定性、抗干扰性等有保障吗????
跟CPU的PPL没有什么关系,泛音晶体一般都是这样用的,当然你也可以想个更好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我们选择基频晶体还是泛音晶体????
CPU的晶体,用基频和泛音都可以呀,只不过泛音的需要 ...

再请教一下像这种10uH的电感选型有什么要求呢?我看好多高Q的电感值都比较小,只有coil电感才有这么大的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楼主的电路上面:
晶体我们选择基频晶体还是泛音晶体????

该电路显然是泛音晶体用的,基音晶体仅用匹配电容即可,但加上抑制电路也无所谓,基音晶体和泛音晶体的频率可是差别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晶体我们选择基频晶体还是泛音晶体????
CPU的晶体,用基频和泛音都可以呀,只不过泛音的需要 ...

如果想用基音晶体产生高倍频泛音频率,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B:
普通的基频晶体,不是专门设计用于产生泛音频率,确实难工作在高次泛音频率上(记得说是跟晶体的切割方式有关);即使电路调试好了能工作在泛音上,实际频率跟按基频标称值的倍数计算出来的值也相差较远。
以上是道听途说,不保证符合物理世界现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像这种10uH的电感选型有什么要求呢?我看好多高Q的电感值都比较小,只有coil电感才有这么大的 ...

Q值不需要很高;
其实就是串个电感到地,使得基频的衰减比泛音频率的更高,让泛音频率满足振荡条件;
地端再串个电容是为了隔直;
你可以算一下,按你电路上的参数,那2个元件也不是刚好谐振在基频的。
这2个元件的参数一般是晶体厂家给出推荐值,因为晶体的频率标称值,也是在推荐值的条件下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用基音晶体产生高倍频泛音频率,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我没看明白呢,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值不需要很高;
其实就是串个电感到地,使得基频的衰减比泛音频率的更高,让泛音频率满足振荡条件;
地 ...

我现在只找打线绕的电感才有uH级的,应该没有高Q的射频电感有这么大的值吧

网友H:
以我十多年年前折腾对讲机的应用而言, 不管是基因晶体还是返音晶体, 工作于基音还是泛音跟它是什么晶体无关,最低的振荡谐波次数完全由回路的相位条件决定,且只能是奇次。泛音确实不刚好是基因的整数倍,会略低一些,但低的不离谱,有规律可循。

通常,基因晶体的成品率高些,频率不太高用就它。而泛音晶体成品率稍低,高频才用。因为决定一个晶体要做成基因的,还是泛音的,主要看切割成本及成品率。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决定振荡频率不是靠衰减基频或低次谐波, 而是通过感性破坏低频的起振相位条件, 主贴图中, C24,L1在基频上等效为14uH电感, 抑制了基频, 而在三次泛音频率上等效为8pF电容,就振起来了,至于5次及以上,因为高Q的作用,给极大地抑制了

网友B:
学习了,多谢大虾抽空指正。。。

网友I: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B:
搜了下,不知道是不是权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看明白呢,求详解

需要选频网络才行,所谓的谐振点。

网友H:
LC谐振点,通常选在需要的频率点,与低一级的频率点之间,在二者的几何平均值附近较适宜,对器件精度的要求最低,以实现免调。主楼谐振在基音的1.6倍,与根号3很接近,很好。

网友B:
如果谐振于3次与5次泛音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工作在5次泛音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谐振于3次与5次泛音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工作在5次泛音上?

对,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C谐振点,通常选在需要的频率点,与低一级的频率点之间,在二者的几何平均值附近较适宜,对器件精度的要求 ...

多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我十多年年前折腾对讲机的应用而言, 不管是基因晶体还是返音晶体, 工作于基音还是泛音跟它是什么晶体无关 ...

以我十多年年前折腾对讲机的应用而言, 不管是基因晶体还是返音晶体, 工作于基音还是泛音跟它是什么晶体无关,最低的振荡谐波次数完全由回路的相位条件决定,且只能是奇次。泛音确实不刚好是基因的整数倍,会略低一些,但低的不离谱,有规律可循。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芯片我如果选一个24.576M的基频晶体,在不外加LC的时候,它也会振荡到24.576M的3次谐波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我十多年年前折腾对讲机的应用而言, 不管是基因晶体还是返音晶体, 工作于基音还是泛音跟它是什么晶体无 ...

你这理解力....:dizzy: 看了那个贴还不理解的话,继续看39,40,41三个楼层补充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理解力.... 看了那个贴还不理解的话,继续看39,40,41三个楼层补充内容 ...

不好意思,我主要是不太明白这句“工作于基音还是泛音跟它是什么晶体无关,最低的振荡谐波次数完全由回路的相位条件决定”,这个振荡回路不是由芯片决定的吗?

网友H:
芯片内部,仅是个反相放大器或非门而已。放大器仅仅是补偿振荡过程中的能耗。它只提供180度的相移,是固定不变的。另外还差180度,完全靠晶体两端挂的电容了。并联的LC,在信号频率高于它的谐振频率时,它呈容性;信号频率低于它的谐振频率是,它呈感性。这是电工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内部,仅是个反相放大器或非门而已。放大器仅仅是补偿振荡过程中的能耗。它只提供180度的相移,是固定 ...

谢谢老大指点,我毕业之后做数字的多些,模拟电路都忘记的差不多了,汗颜啊

网友J:
这个帖子应该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