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电路,从来没见过的接法,求指教啊

楼主(2014-05-29):
下面这个电路是NXP 的SAA7144的参考设计的时钟电路,搞不清楚箭头标的几个电容和那个10uH电感的作用,晶体振荡电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啊?求各位模拟高手指教啊,它接的对不对啊?我可不可直接接两个负载电容就行啊?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一个LC net,用来抑制振荡器谐波的?

网友B:
C23和C24应该是和3脚连接在一起到GND的。这个晶体是泛音晶体,L1和C25是滤除基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23和C24应该是和3脚连接在一起到GND的。这个晶体是泛音晶体,L1和C25是滤除基频的 ...

L1C25的谐振频率只有500K,不像.....

10nf与10uh的谐振点是500k?1/2pi*sqrt(10*10)=1/6.28*10=1/62.8=0.01592...怎么也不是5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3和C24应该是和3脚连接在一起到GND的。这个晶体是泛音晶体,L1和C25是滤除基频的 ...

能否详细一点呢,我现在还一头雾水啊,毕竟10uH的电感,不知道怎么选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3和C24应该是和3脚连接在一起到GND的。这个晶体是泛音晶体,L1和C25是滤除基频的 ...

那我可以换成基频的晶体吗  这个和什么因素有关?谢谢

网友D:
我也没见过。等大神回答

楼主:
谢谢 @king5555 ,晶体的要求在芯片手册上是这样写的,晶体的datasheet没有找到,我就是想如果直接用一个24.576MHZ的基频晶体就可以不用LC电路了吧?

网友E:
:handshake楼主上完整的PDF看看: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直接用一个24.576MHZ的基频晶体就可以不用LC电路了吧?-------是的,3楼說**确。这个頻率不高应该是有 ...

谢谢

网友G:
C23,C24未接GND,L1和C25协启振用的!

网友B:
有个文档,但是我没有权限发连接,不知道如何办

私信,我给你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文档,但是我没有权限发连接,不知道如何办

可以发我邮箱不?553015146@qq.com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发我邮箱不?553015146@qq.com  谢谢

已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个文档,但是我没有权限发连接,不知道如何办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application_notes/EE-16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