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救,超声波解码!!!!!!!郁闷死了

楼主(2014-05-29):
我有一个超声波发送模块,有一个超声波接收模块,当我发送40KHZ的信号的时候,接收模块会产生一个下降沿,如果持续发送40KHZ信号,也只产生一个下降沿,不会一直持续低电平,如果不发送,接收模块是高电平,我现在想通过超声波无线发送数据,进行数据识别解码,51单片机,超声波芯片采用CX20106A,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A:
另行设计电路。不同的应用,电路自然不同,飞机不是潜水艇。

楼主:
另外有个地方错了,如果一直发送超声波,接收部分不是只有一个低电平,而是一个周期的电平变化

网友B:
超声波理论上可以这么做,但超声波模块就不行了,它的通信延时都已经设计好了。要不自己设计一个吧~

楼主:
我就是自己设计的不是用的专门的超声波模块,发射电路使用单片机PWM产生的40KHZ

网友C:
需要进行调制。持续发送没有意义。

网友D:
跟红外接收一样的,有38KHZ的表示0,没有表示1,说白了,把你的基带信号调制到超生波啊,0,发出超声波,1,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