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29):
我们原来用的SP485RE做中继器,负载用的SP3485,无论前端我是否加120R电阻,总是通信不稳定,带5、6个负载就带不动了,把中继改成65LB184都一样,原来我们项目上的中继也用的SP485RE,负载用的75LB184,带上4、5十个都没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给出具体的电路,这方面肯定有问题。

网友B:
电路哪里有冲突吧;
120欧电阻一般加在信号的远端,比较弱的地方;
你要是每个地方都加了,也会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哪里有冲突吧;
120欧电阻一般加在信号的远端,比较弱的地方;
你要是每个地方都加了,也会带不动 ...

我拆了120R电阻也没多带几个,我中继上下拉是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具体的电路,这方面肯定有问题。

我中继的电路。负载是oem的没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中继的电路。负载是oem的没图。

偏置电阻在一个节点加就可以了。

网友C:
跟蕊片有关,没办法用外围电路能解决,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如果单纯是远程接收到差分电压不过,可以调节上,下拉电阻,这可以用示波器查,可能用振铃的问题,这就跟蕊片驱动有关,加个电阻没法解决,好的是用TI的蕊片吧,我的一个工程案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D:
R14、R17阻值增大,计算下6个并联,阻值多大?

网友D:
R14、R17阻值增大;计算下目前的阻值6个并联,阻值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4、R17阻值增大;计算下目前的阻值6个并联,阻值多大?

测试了,增大或者减小上下拉电阻都没有明显变化,但是中继和OEM的设备通过屏蔽层共地效果倒是有较高提升,可是我以前从来都布共地,总觉得3.3V和5V的485不该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增大或者减小上下拉电阻都没有明显变化,但是中继和OEM的设备通过屏蔽层共地效果倒是有较高提升 ...

只能是增大,不能减小,并且需要大到20K以上,并且根据并联的数量,需要调整阻值,不是固定的(除非就一个节点增加偏置,但是实际应用中,不方便)。

网友E:
大家不觉得他的TVS用的有问题吗?这样用把信号都钳制到地了吧,只有0.7V的信号波动,能三两个通信就不错了。

网友F:
路过, 帮忙顶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家不觉得他的TVS用的有问题吗?这样用把信号都钳制到地了吧,只有0.7V的信号波动,能三两个通信就不错了 ...

同意楼上的!TVS用的有问题!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A、B线的信号波形!

网友H:
记得 485差不多 200mA 就能正常的通信,TVS一般是双向钳位吧,用2个单体的,或用一个集成一体的。

网友E:
200mV是指A、B两根线之间的压差,你不能把这两根线钳制到地上啊,你把牛头摁到地上让它犁地试试看成不成。

网友I:
首先你的485总线是多少米的?120R电阻在终端串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