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这两种片子的区别大神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4-05-29):
42094/42095和52190/52191是同系列稳压块 为什么52190纹波值非常小  我想知道内部电路是怎么调节纹波干扰的  帮我瞅瞅呗

网友A:
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啥啊

网友B:
具体型号是啥啊

网友C:
那你把芯片贱开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芯片贱开看看

芯片拆开看不出来吧;

网友D:
还是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E:
哥,这咋分析啊

网友E:
还是自己对比下手册,就好了

网友F:
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2014-07-21):
引用 网友E:
还是自己对比下手册,就好了

恩 分别测了两种芯片的纹波值 看了手册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