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4-05-29):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一下 如何对规则进行检查

网友B:
只要确定没有问题,绿色也很正常,只不过是你的规则设置的不合理或者你的规则检查不合理,要想去除修改规则就行

网友B:
多看几眼绿色,也就正常了

网友C:
快捷T-M

网友D:
10脚跟11脚报错有可能是你的规则设置中的最大通孔尺寸比这两个脚的小

网友E:
可能里面有遗留的短线

网友F(2015-02-07):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