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方波移相电路

楼主(2014-05-29):
各位坛里的兄弟,固定频率60kHz,占空比可变的方波,怎么移相180度? 移相的角度也不用太精确,这个怎么弄,用555能做吗,没有头绪啊。

网友A:
反相是否可行?

楼主:
如果能出来反相的,我再反过来不就行了吗

楼主:
我查了说用74LS123单稳电路做延迟,但是不是太精确,我还没找到相关资料啊。各位帮忙啊,谢谢了,困扰有一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是否可行?

版主,这个用555做不了吗,我找了一下电路,没找到有这种延时的 啊

网友B:
先用7474二分频,然后与原方波异或

网友C:
幅度是否保持?

网友C:
如果对幅度没有要求,合适微分的负脉冲整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7474二分频,然后与原方波异或

这个应该是反相了吧?  要求是脉冲180度, 占空比不变。

网友D:
就按maychang说的办,方波反相便相当于移相180度了

拍臭棋篓子的,肯定比筹资篓子还愁。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幅度没有要求,合适微分的负脉冲整形就可以。

您是说用一个RC 和 反相器整形吗,这个占空比是不是会相差的比较多?

网友C:
时间常数合适,微分的负脉冲宽度与矩形波的宽度一样,即随占空比改变。整形可以施密特或比较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反相了吧?  要求是脉冲180度, 占空比不变。

数字用两片74HCT74加个异或门搞定,
模拟就按2L来,方便
如果用定时器,占空比较小的时候有些麻烦

网友E:
楼主说的是“矩形波”而非“方波”——“占空比可调”
这样的话就不能用反相来移相180°了,否则“占空比”就变了。
频率稳定的话,用延时是个办法——前沿和后沿都延时半个周期。具体实现既可以用软件的办法也可以用硬件的办法。

网友F:
后接个差动放大电路

网友G:
用两片74HCT74加个异或门搞定,
用延时是个办法——前沿和后沿都延时半个周期。

网友H:
楼主随嘴说个“方波移相180”,害得人们纷纷掉沟里
非正弦哪儿来的“度数”?

若说“倒相”也有谱,若说“延时”也好说,可要说移相128度怎么理解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 兄弟表述确实不是太清楚,就像qzlbwang 说的,我说的移相180度是指  脉冲的前沿和后沿都延时半个周期,或者小一点,不用太精确, 脉冲的频率是稳定的,但占空比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是“矩形波”而非“方波”——“占空比可调”
这样的话就不能用反相来移相180°了,否则“占空比” ...

谢谢,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请教硬件用什么能实现,555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随嘴说个“方波移相180”,害得人们纷纷掉沟里
非正弦哪儿来的“度数”?

不好意思,表达错误,就是矩形波延时半个周期,频率是定的60k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两片74HCT74加个异或门搞定,
用延时是个办法——前沿和后沿都延时半个周期。 ...

谢谢,就是这个意思,小弟愚钝,具体怎么实现,说一下吧

网友I:
硬件延时,恐怕只能用电容来稿定,然后进行脉冲整形吧!

网友J:
加个MCU,比如STM32;
如果占空比不是固定的,反相是不行的

楼主:
前沿和后沿都延时半个周期,一定要加MCU吗,麻烦了,就一路信号。
前面说的用两片74HCT74加个异或门搞定,  能行吗

网友C:
楼主可以在本版搜索:
模拟脉宽比较电路!求助!!!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楼主:
用两片74HCT74加个异或门搞定: 一个触发器的时钟是原波形,另一个触发器的时钟是原波形的反相? 这样可以在原波形的上升沿 和 下降沿得到两个波形,再异或。  怎么延时半个周期?

占空比改变,延时变不变?

楼主:
原矩形波的频率不变,占空比变化; 要得到的波形同原矩形波,只是相位上要延迟半个周期。 延迟的时间不变,而且不用那么精确 。

网友C:
将以前的帖整理在附件。功能是将不同宽度的矩形波移动一个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仿真了一下没有问题啊,太牛了,还得好好研究一下原理啊。c:\a.bm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以前的帖整理在附件。功能是将不同宽度的矩形波移动一个宽度。

谢谢,这个占空比不能大于50%,不能满足要求;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E:
原理很简单:
前后沿分开处理。
     前沿触发前沿的延时,然后将RS触发器置1
          后沿触发后沿的延时,然后将RS触发器清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说用74LS123单稳电路做延迟,但是不是太精确,我还没找到相关资料啊。各位帮忙啊,谢谢了,困扰有一 ...

用两个单稳态电路可以实现。
一个上升沿触发,延迟半个周期后复位;另一个下降沿触发,同样延迟半个周期后复位。
单稳态电路延时,靠RC定时,确实不够准确,容易随温度等变化。

用MCU是可以的。楼主的信号频率60kHz,周期16us强,MCU完全来得及处理。
MCU定时检测某输入信号电平,将口线状态打入一个环形队列,同时将环形队列中某一位打到输出。延迟时间靠环形队列两指针之差确定。不过这需要MCU较高频率时钟。
楼主要求,甚至可以用一个FIFO实现。延时多少,全由FIFO时钟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单稳态电路可以实现。
一个上升沿触发,延迟半个周期后复位;另一个下降沿触发,同样延迟半个周期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很简单:
前后沿分开处理。
     前沿触发前沿的延时,然后将RS触发器置1

前面那个200pf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那个200pf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微分——取出前沿和后沿——前沿是正的尖脉冲,后沿是负的尖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单稳态电路可以实现。
一个上升沿触发,延迟半个周期后复位;另一个下降沿触发,同样延迟半个周期 ...

版主,您说的经过两个单稳态电路产生的两个波形我画了一下,但是还要怎么处理才能得到延迟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说的经过两个单稳态电路产生的两个波形我画了一下,但是还要怎么处理才能得到延迟的波形? ...

利用单稳态触发器复位的信号将某电平打入输出端即可。
实际上,用个RS触发器JK触发器就能够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单稳态触发器复位的信号将某电平打入输出端即可。
实际上,用个RS触发器JK触发器就能够实现。 ...

版主,能给画一下吗,还是没弄明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给画一下吗,还是没弄明白啊

单稳态触发器考虑74HC123,一片里面两个单稳态触发器。
74HC123可以上升沿触发,也可以下降沿触发,那么可以让两个单稳态触发器一个上升沿触发,另一个下降沿触发,分别对应你的矩形波上升沿和下降沿。
74HC123有互补输出,可以任意选择。

延迟半个周期后,还可以使用T触发器实现输出。用半片74HC74即可构成T触发器。
74HC74要求时钟上升沿触发,两个单稳态选负脉冲输出。单稳态输出经小电容微分后加到T触发器时钟输入端即可。任一单稳态复位均将使T触发器翻转。
这样的电路,可靠性还不够。若因干扰造成T触发器错误,则此错误将保持。可以利用单稳态输出加到T触发器J、K端来保证不会发生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给画一下吗,还是没弄明白啊

若用RS触发器输出,两个单稳态应该取一个正脉冲输出,另一个负脉冲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给画一下吗,还是没弄明白啊

纯用数字方法实现,还可以考虑移位寄存器(就是一位的FIFO啦)。
不过,要延迟的精度高,时钟频率就要高,这样需要很多片移位寄存器。

网友A:
用移位寄存器的好处,是时钟频率一定,可以(步进)改变延迟时间,换接到另一个输出端即可。

网友K:
何谓移相,就是延时,或超前T/2,而不是反相,因为不是50%的占空比,还有跟原信号比较。要精确的移相,必须用存储转发的方式,就是高频采样,延时转发。

楼主:
延时不用精确, 但占空比要求一样。

网友E:
46楼的是边沿鉴别电路:

呵呵。。看来你的,精神方面的疾病,还没有痊愈啊!连变压器检测都出来了,lz是想做个反相器而已。想与本大师抗衡,你还是回你们学校吧!

网友E:
号称大湿——只懂大“湿”!大湿还须继续多吃药!!!

大“湿”增大“湿眼”看看清楚——会一样否?

看药效,对你已经不清作用了。只有进行对你点击。彩绘有效果。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老兄看看我提出的移位寄存器方案是否可行?至于“太湿”就不必搭理他了。

网友E:
用位移寄存器的方案当然没问题!

网友L:
NEC555延时,另用逻辑门锁定6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号称大湿——只懂大“湿”!大湿还须继续多吃药!!!

大“湿”增大“湿眼”看看清楚——会一样否? ...

没错,这个是需要的波形,谢谢!

占空比大于50%时,移动半周期,是不是与下一个信号重叠?
那个“本大湿”明显是“湿”吃多了。而且又很“本”,所以会自称“本大湿”。

网友E:
如果对于延时时间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用30.72M的石英晶体,经过256分频。则延时时间正好是60kHz的半个周期。将±1的误差考虑进去后也可以达到±0.39%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用RS触发器输出,两个单稳态应该取一个正脉冲输出,另一个负脉冲输出。 ...

    今天端午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平平安安啊!出门自觉点,贴个电话号码在身上,不要麻烦人家来问了。
还是这个问题, 用74HC123的话,可以通过两个单稳态延时得到两个波形, 一个包含了上升沿延时后的边沿A,另一个包含了下降沿延时后的边沿B。(边沿A、B 可以是上升沿和下降沿).
现在需要的输出波形要求在边沿A变高在边沿B变低。这个仿真了一下,用T触发器 和 RS 触发器好像都办不到啊。

肯定可以办到,只是你用了不正确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端午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平平安安啊!出门自觉点,贴个电话号码在身上,不要麻烦人家来问了。
...

应是可以做到的,原信号的上升沿延时T/2,反相后的上升沿延时T/2,再对二信号做异或,恢复原波形的占空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是可以做到的,原信号的上升沿延时T/2,反相后的上升沿延时T/2,再对二信号做异或,恢复原波形的占空比 ...

从上到下分别是原波形, 上升沿延时后的波形, 下降沿延时后的波形,异或的波形。结果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是可以做到的,原信号的上升沿延时T/2,反相后的上升沿延时T/2,再对二信号做异或,恢复原波形的占空比 ...

从上到下分别是原波形, 上升沿延时后的波形, 下降沿延时后的波形,异或的波形。结果不对

直接异或结果肯定不对。“异或”后要再与A1的非进行“与”才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从上到下分别是原波形, 上升沿延时后的波形, 下降沿延时后的波形,异或的波形。结果不对 ...

先用555延时,再异或。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从上到下分别是原波形, 上升沿延时后的波形, 下降沿延时后的波形,异或的波形。结果不对

边沿没看到延时啊,只不过单稳态而已。

网友K:
有毛刺,延时,占空比是完整复现了。占空比大于50%是有问题的,有待改进。

网友C:
是设计方案的问题。

楼下的第三个图不是超过50%了吗?怎么说不能呢?

网友E:
输入占空比10%

输入占空比50%

输入占空比80%

我用简单电路总是不能超过50%,用您的电路可达80%,多谢。再测试,发现单稳两个输出信号之间的间隔若能缩小,占空比可以再提高。

网友E:
用555也同样可以办到!呵呵。。。。。。关键是要用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55也同样可以办到!呵呵。。。。。。关键是要用正确了!

明白,谢谢!

网友M:
看回复学到了很多

网友E:
点评captzs  我用简单电路总是不能超过50%,用您的电路可达80%,多谢。再测试,发现单稳两个输出信号之间的间隔若能缩小,占空比可以再提高。

达到99%也没问题。

网友N(2014-07-31):
引用 网友G:
用两片74HCT74加个异或门搞定,
用延时是个办法——前沿和后沿都延时半个周期。 ...

90°怎么移相呢?

网友O(2014-12-04):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关于BUCK三电平方面的,需要跟楼主一样的需求:根据占空比可调的PWM波产生延迟半个周期的PWM波。
大致过程:通过ICL8038产生频率为25K的三角载波(ICL8038同时可以产生25K的方波),然后跟PID误差调制生成PWM波。然后需要将该PWM波延迟半个周期。

我这个比楼主多一个同频的方波,可不可以有什么电路可以延迟的更精确

网友P:
时间常数合适,微分的负脉冲宽度与矩形波的宽度一样,即随占空比改变。整形可以施密特或比较器

网友Q(2016-04-18):
引用 网友E:
用555也同样可以办到!呵呵。。。。。。关键是要用正确了!

请教楼主,用555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