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板子连接问题

楼主(2014-05-29):
新做了一款板2块,boot0=0&boot1=0的时候无论yongj-link或st-link都无法连接工作,但boot0=1的时候可以正常读写。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那说明芯片没问题啊;
1、可能设置问题,设置错了,速度太快都有可能;
2、FLASH添加不对;
3、设置都对,板子设计不好,接上仿真器后,检测不到仿真器也有可能;
   缩短仿真连接线;
另外能检测到STM32吗?

楼主:
J-link可以找到STM32,报告ram读错误 0xaaaaaaaa什么的。st-link提示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可以找到STM32,报告ram读错误 0xaaaaaaaa什么的。st-link提示简单。

JLINK的每个设置界面发上来看下;
仿真器和目标板的连接线尽量短;
用的JTAG模式的话,也可以换成SWD接口试下,改下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