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 变量负值变正值!

楼主(2014-05-29):
示例: char  i , j,k;

i=10;j=20;
k=i-j;

K值为负时,PIC有函数直接强制转换成正数吗?
好像有头文件,具体忘了,求助大神!求操作方法!
无头文件时 k=k&0XEF;这样可以强制转吗?

网友A:
char  i , j,k;

i=10;j=20;
k=i-j;

-------------------------------
执行如下代码基本上就会被强制转换。
uchar M;
M=(uch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函数

PIC里面有ABS()函数吗?我怎么找不到,<math.h>头文件里怎么没有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i , j,k;

i=10;j=20;

谢版主回复!
在i-k=-10的情况下,直接用uchar M 变成正,但值不是+10了!
我的意思是K变量是负几,就转换成正几!

网友C:
先判断两个数的大小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回复!
在i-k=-10的情况下,直接用uchar M 变成正,但值不是+10了!
我的意思是K变量是负几,就转 ...

你这真是乱来。

你这叫着取绝对值,那就应该这么写:

char  i , j,k;

i=10;j=20;
k=i-j;
------------------------
if(k>=0){}
else{k=~k+1;}

网友D:
k=i-j;
if (k<0) k=-k;
就这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真是乱来。

你这叫着取绝对值,那就应该这么写:

程序有一段需要这样做!
if(k>=0){}
else{k=~k+1;}
取反后最高位不变,数值还是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有一段需要这样做!
if(k>=0){}
else{k=~k+1;}

自己去检查,如果负数的时候取反不变,那还叫取反吗?

网友E:
负数高位是1。取反加1算补码。基础知识。

网友E:
如果是直接算abs值就把最高bit设0。

网友E:
k &= 0x7f;

楼主:
搞定,就是Abs()函数,我头文件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