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同时支持usb otg和fsmc模块

楼主(2014-05-29):
问一下各位大虾,我现在已经选了f107的芯片在这边开发,但是现在发现107不带fsmc功能,我怕驱动4.3
寸16位总线宽的4.3寸屏刷屏速度慢,现在想找一款带usb otg和fsmc的st芯片,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如果采用f20x系列,之前的程序移植起来是否方便。

网友A:
可以用207和407啊;
同一个厂家的程序不会差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07和407啊;
同一个厂家的程序不会差太多的

我听别人说10x系列和20x系列的库和架构不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听别人说10x系列和20x系列的库和架构不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的;
稍微克服下,1天就搞定了,ARM都差不多的;

网友B:
SPI接口驱动也行,看你要多快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确定了,改成用103VET6的,只能把U盘改为SD卡I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