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整流滤波电路中LC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9):
小信号,不建议用LC滤波。RC即可。

楼主:
幅值3v左右,如果用LC低通滤波,截止频率怎么定?

网友B:
那要看楼主要输出多大的纹波了

楼主:
输出纹波越小越好,请给出设计思路

网友C:
直接计算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计算不就行了

计算相对简单,设计参数是多少呢?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
我今天好好看了一下,对整流后的滤波电路的设计有了点想法:通过傅里叶级数展开发现整流后的交流信号包括直流分量和高次谐波分量(频率为交流信号的n倍),所以为了得到低纹波的直流电压,需要通过低通滤波器去除高次谐波,而谐波分量的频率越低幅值越大,因此要尽可能去除所有的低频谐波,最低的频率也比交流信号的频率大,所以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可以设为交流信号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好好看了一下,对整流后的滤波电路的设计有了点想法:通过傅里叶级数展开发现整流后的交流信号包括直 ...

“所以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可以设为交流信号的频率”
在截止频率上,交流信号恰衰减3db,也就是幅度降为输入信号基频的0.707倍。
这个纹波,你能否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好好看了一下,对整流后的滤波电路的设计有了点想法:通过傅里叶级数展开发现整流后的交流信号包括直 ...

4楼已经说了:“那要看楼主要输出多大的纹波了”
譬如你要求纹波幅度不超过1%,那么该低通滤波器必须将整流后信号基频(不是交流信号频率)衰减到1/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楼已经说了:“那要看楼主要输出多大的纹波了”
譬如你要求纹波幅度不超过1%,那么该低通滤波器必须将整 ...

大师,请教一下一般滤波器在什么时候要考虑阻抗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师,请教一下一般滤波器在什么时候要考虑阻抗匹配?

“一般滤波器”,那就太难说了。
在楼主这个电路中,不考虑。

网友E:
要选直流信号的带宽多少有关,如,100HZ的信号调制在500KHZ的开关频率上,滤波器带宽选成1K,足够了,保证糸统响应足够快速稳定。

网友A:
再说一次:这种情况,使用LC滤波是设计大忌。

网友F:
请看LC RC 滤波单元精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已经说了:“那要看楼主要输出多大的纹波了”
譬如你要求纹波幅度不超过1%,那么该低通滤波器必须将整 ...

对于三阶滤波器每十倍频程衰减1000倍,如果想让纹波幅度衰减到千分之一,则要将截止频率设计为整流后基频的1/10,可以这样理解吧,特征阻抗要设计为多大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滤波器”,那就太难说了。
在楼主这个电路中,不考虑。

那一般在哪些情况下要考虑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三阶滤波器每十倍频程衰减1000倍,如果想让纹波幅度衰减到千分之一,则要将截止频率设计为整流后基频 ...

我已经说过多次,这种情况使用LC滤波并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一般在哪些情况下要考虑匹配?

至少,在考虑功率传输时要考虑。

网友G:
处理以交流为主要成份,需要考虑阻抗匹配。
而以处理直流为主的滤波器是失谐滤波器,主要考虑衰减系数, 基本上不需要考滤匹配。
对于运放输入信号的处理,负载阻抗极高,电感确实不如电阻。大电流情况,电感才有优劣。

网友D:
谢谢蒋工和MAYCHANG两位大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