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一下触摸屏能否spi读写呢?

楼主(2014-05-29):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xuji\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809898461\QQ\WinTemp\RichOle\1W{$VN@`8`WDKP[MHHZL1}9.jpg

这个是原子的3.5FT,我想使用spi方式驱动触屏功能,不知道是否可行?
不知道原子T_PEN,MO这个管脚干嘛的,而且spi通讯中arm芯片的mosi管脚也是连模块的30i管脚吗?学习中

网友A:
是串口屏??对于屏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串口屏??对于屏不懂。。。

你确定是串口屏吗?我怎么感觉是并口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串口屏吗?我怎么感觉是并口的

我不懂啊

网友B:
你这个屏幕从管脚上看是支持SPi的有MOSI和MISO管脚已经片选和clk管脚,具体是否支持你需要看屏幕的数据手册的,在这问没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屏幕从管脚上看是支持SPi的有MOSI和MISO管脚已经片选和clk管脚,具体是否支持你需要看屏幕的数据手册 ...

我看的原子的程序貌似所用的管脚没有使用spi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模拟还是别的

网友(2014-10-21):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原子的程序貌似所用的管脚没有使用spi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模拟还是别的 ...

你所说的程序是ARM的运行程序吧;是不是你的arm芯片没有spi接口;用GPIO模拟的

网友C:
这个支持SPI模式

网友D:
目前就是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