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按照DSP Builder设计初步一步步来的,请教大神这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29):
小弟刚刚入门完全不懂

楼主:
求教啊, 有人说是  执行的路径没有搞对,我也遇到过,改下路径就可以成功   那要怎么改呢

楼主:
也有这么说的  你是用S函数编的,S函数的M文件时sGeneric,找不到这个文件,应该是你文件放的地方不对,把sGeneric这个M文件和相应的mdl文件放到matlab根目录下试试   都是什么意思啊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真心不懂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心不懂    帮忙顶

多谢 多谢

网友B(2018-04-03):
你是不是装的64位的matlab,如果是就换成32位的,其他情况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