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EGABASIC语言??

楼主(2014-05-29):
公司买了老外的设备,其技术文件上说程序都是用一种叫做MEGABASIC的语言编写的。
百度谷歌MEGABASIC居然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请教大家,MEGABASIC是种什么语言?跟VB类似的么?

网友A:
Basic的一种而已,跟VB可不能比,适用对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ic的一种而已,跟VB可不能比,适用对象不同。

对BASIC了解的不多,感觉BASIC是种很古老的语言。。。。
老大,具体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网上很难搜到具体的资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BASIC了解的不多,感觉BASIC是种很古老的语言。。。。
老大,具体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网上很难搜到具体 ...

嵌入式系统中的Basic语言都比较简单,直接使用指令编程,VB则有很多高级功能,可以大大简化编程,自动生成一些代码,基本的Basic当然是不支持的。
Basic确实很古老,但很简单,真掌握任何一门编程语言的话,看看Basic的指令集和示例程序就应该会用了。